奇怪的电路??????

楼主(2008-02-26):
(无正文)

网友A:
CMOS门电路组成的多谐振荡器

网友B:
BOOST升压电路

输出不见得就是5V
4069的供电端不对

网友C:
这是一个典型的boost升压电路

G1,G1构成LS所说的CMOS门电路组成的多谐振荡器,G3~G6并联后作驱动放大,用以推动MOS开关管VT,开关管VT的负载L在VT导通时储能,VT截止时,由于通过储能电感L的电流不能突变,所以在它两端便感应出一个上负下正的自感电动势,使续流二极管VD导通。此时储能电感L便把原先储存的磁能转换成电能供给负载及RL。根据L的不同Q值,这个感应反电势可高出供电压的几~几十倍,所以就能得到一个比供电高的输出电压.

4069的Vcc应该接到L的左边才对

网友D:
同意AWEN和TYW的见解

网友E:
这个电路不能稳压的吧

网友F:
re

电路中使用IN4002不太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