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芯片只通过2个电阻分压如何实现TTL和CMOS的互连

楼主(2008-02-26):
TTL与CMOS高低电平值不同,互连时需要电平转换,请大侠们画个图说明2个电阻分压来实现互连

网友A:
电源电压相同大多可以直接相连

网友B:
OC的TTL增加一个上拉电阻就行了

CMOS可以直接驱动TTL,但要注意驱动能力问题
TTL驱动CMOS注意高电平值,有些OC的TTL输出要增加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