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超声波清洗电路板的问题

楼主(2008-02-26):
我们公司想采购一台超声波清洗机,主要用来清电路板上的松香和污垢。听有些人说要损坏电路板上器件(如晶体振荡器等)。我不知到底有什么缺点,在清洗时要注意什么,有些什么工艺要求,要什么样的清洗液好点等等。如果这种设备不好,有没有更好的设备代替?请有用过这种设备的高人帮我解答一下。在此先谢了!

网友A:
你想办法把设备的说明书找来看知道了

网友B:
只要元件能够耐受清洗剂即可

    你听说的没有任何依据,只是要注意清洗剂的选择,最便宜的“洗板水”或“工业酒精”的毒性很大,不推荐使用,普通溶剂最佳的是分析纯或化学纯的无水乙醇,但价格比洗板水或工业酒精贵的多,但为操作及周边人员的健康着想,无水乙醇是最佳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