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08-02-27):
(无正文)

网友A:
你用什么刹车?

反转制动吗?还是别的。
再什么情况下烧保险?多大的保险?说明白点才可以解决问题的。

楼主:
补充

能耗制动,就是关的同时让马达两端短路,把马达惯性产生的能量消耗掉,马达可以在极短时间内停下来。电路上的状态就是刹车状态,S1动作是正转,关的同时,就有刹车功能,马达可以很快停止;S1不动作,S2动作是反转,两个开关都动作也是刹车。正/反转关机时都有刹车功能。保险管规格是5A/250V

谢谢

网友B:
猜测

S1或S2“关”的时候拉电弧,造成触点间短路。
S1和S2是继电器?还是手动的开关?额定容量多大?

楼主:
re

是手动开关,请问怎样消除拉弧啊?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实现此功能?

楼主:
sos

哪位大虾能帮我搞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啊?
不胜感激!

网友C:
请说明电机功率多大,保险电流多大。

楼主:
RE:7楼

电机500W,240V  DC  保险管5A/250V

网友C:
如果带负载启动的话,启动电流可达工作电流7倍以上,因此你还得加大保险电流容量。

楼主:
RE

就算不加保险也没用,可能会烧坏其他元件
请问有其他的方案?
要越简单越好,手动的,一个正转按钮,一个反转按纽,正反转停的同时带刹车。

网友A:
问题出在哪里呢?

用的什么按钮啊,

网友D:
统一LS,主要问题是:用的什么按钮

一般按钮只能作为信号控制用,控制交流动力设备必须得用接触器

楼主:
手动按钮,VDE 16A/250V

网友B:
前面说手动开关,后面又说手动按钮

这两个东西可不一样。
按xwj说的办。
电动机两端并联RC吸收或压敏电阻。

网友A:
是不是这样

制动没有结束时,就按下了换向按钮,这样电机产生的直流电压跟电源电压串联短路。也就是说,松开了正传按钮又立刻按下了反转按钮。

网友E:
电感性负载这样干是很危险的!!!

运行过程基本上是1供电、2断开(可能瞬间产生高压放电然后发电机状态)、3短路(制动)、4断开(若还在转就是处于发电机状态)、5电源导通。在2状态可能拉弧,4状态可能产生电源并联状态(桥堆输出的电源和发电机的电源),故烧保险基本上是在4状态。在电机两头并接一较大电容一个合适阻值功率的电阻可以改善状况。

楼主:
谢谢!请教16楼:一般并多大的电容电阻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