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是不是存在,我有一个不明白地方请教大家

楼主(2008-02-27):
目前广泛使用电动车的充电器插座都是和普通的AC插座一样的。
如果将电源线之间从220V直接插到电动车的充电插座上面会是什么结果?

为什么这么简单的安规问题国内的厂家都不重视。

网友A:
插座跟充电器有啥关系?

充电插座不是直接连到电池上的

楼主:
楼上没理解意思

因为正常使用是将充电器的输出头插到电动车充电插座上面。
而如果出现误插,将一根电源线直接插进去,直接插进了220V的电源。
因为没有保证防止误差的措施。

网友A:
呵呵,电动车没有用过,接头不知道是啥样的

如果真的发生这种事;
1,跳砸/烧保险丝
2,电池充爆
3,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