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2C单片机测频的范围

楼主(2008-02-27):
利用STC单片机测量方波频率,T0和T1一个计数一个定时,我看了下STC12C2052的PDF,它是精简指令内核,比普通51快12倍,我现在用24M的晶振,想问一下大家它的理论测量范围上限是怎么算的?

楼主:
这样可以不?

计数器T1最小能检测到电平变化算为两个机器周期(保险的算法,高低各一个周期),然而STC单片机机器周期为1/(24M×12/12)=1/24S,所以最大测频至少可以达到12M?请大家指点啊!

网友A:
用高速输入通道才可靠,但不要超过时钟频率的一半

用定时器的话最好不要超过1/3

网友B:
楼主,提出的问题我认为应该讲出用什么办法来测量。因为STC12LE2052AD芯片还有一个高速捕获的外设,用这个外设同样可以测量频率。况且,测量频率的方法用很多种。

楼主:
re:

谢谢楼上的两位指点

网友C:
f

我用24m at89s51 测4m

楼主:
Re:目前结果

我用STC12C4052芯片,24M晶振,能测到10M信号,10M时和示波器比了一下差10-20HZ,马马虎虎能用。公司也没有大于10M的DDS,所以也不清楚具体能测到多少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