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

楼主(2008-02-27):
(无正文)

网友A:

只是记住最后的时间呢?还是要保存里面的数据同时时钟还得走?

还是找一款便宜的RTC芯片,外加一块电池吧或电容作后备电源吧,
基本上具有相同功能的,也是内加一块电池的

网友B:
SD2001 SD2002 SD2003

不过体积好像有点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