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工程术语与定义列表

楼主(2008-02-28):
1-Wire  单线(加地线)通信协议 .
1-Wire Master (1-Wire主机)  1-Wire接口主机控制器。
10GbE  10吉比特以太网。
3G  第三代移动电话协议,支持更高的数据速率,用于非语音信号的传输,例如:多媒体和互联网接入。
3GPP  第三代移动通信合作项目,蜂窝电话技术协作www.3gpp.org/ (English only)。
802.11  用于规定固定、便携终端及局域网移动站之间1Mbps和2Mbps无线互连的媒体访问及物理层规范的IEEE标准。
802.11a  管理5GHz OFDM系统部署的IEEE标准,它规定无线UNII b物理层的实现。
802.11b  工作于2.4GHz并能提供11Mbps最大数据传输速率的无线局域网(WLAN) IEEE国际标准。
802.11g  描述无线组网方法的建议标准,用于2.4GHz无线频段(ISM:工业、科学及医用频段) WLAN,其数据传输速率高达54Mbps。
A-Weighting (A加权)  A加权是一种用于音频测量的标准权重曲线,用于反映人耳的响应特性。

声压电平源于A加权,用“dBA”表示,或A加权dB电平。
A/D Converter (A/D转换器)  模/数转换器,也称为A/D转换器,是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数据流(数字信号)的电路。
AC  交流:随时间、开关极性变化的信号或电源,一般为固定频率的正弦波。
Accelerometer (加速度计)  用于测量加速度的传感器或变送器。
ACPI  高级配置与电源接口:一项行业标准规范(由Hewlett-Packard、Intel、Microsoft、Phoenix及东芝公司共同开发,面向笔记本电脑、台式机及服务器,由操作系统直接实现电源管理,是APM的替代标准)。
ACPR  邻(交替)信道功率比。
ACR  累积电流寄存器。
ADM  增/减多路复用器:一种可承载多个信道的同步传输网络(SDH或Sonet)。增/减多路复用器是一种可从高数据速率汇聚信道上增加(插入)或减少(撤下)低数据速率信道的设备。
ADPCM  自适应差分脉冲编码调制:一种只对顺序采样之差进行编码的压缩技术。
ADS  模拟设计系统。
ADSL  非对称数字用户线:一种借助普通电话线传输数据的方法。ADSL电路通过编码可在常规电话线上承载比普通调制解调器更多的数据量。ADSL利用普通电话线(双绞铜线)与用户端设备连接。
AEC-Q100  由AIAG汽车组织开发的用于集成电路的资格认证测试流程。
AFE  模拟前端:A/D转换前的模拟电路部分。
AGC  自动增益控制:一种根据输入信号强度调节放大器增益,以保持恒定输出功率的电路。
Ah  安培小时(安时):电池容量单位。例如一节4Ah (安时)电池可提供4小时、1安培电流,或8小时的0.5安培电流。
Air Discharge (气隙放电)  一种用于测试ESD (静电放电)保护结构的方法,其中ESD发生器通过它与被测设备(DUT)之间的空气间隙来放电。
AIS  报警指示系统。
Aliasing (混叠)  在A/D转换器中,根据奈奎斯特定律,采样速率必须至少是模拟信号最大带宽的两倍。如果采样速率不满足这一条件,较高的频率成份将被“欠采样”,并被搬移到较低的频段,被搬移的频率成份即所谓的混叠。

所搬移的频率也称为“混叠频率”,因为从频谱图上看,高频成分与频带的欠采样部分重叠在一起 .
AM  幅度调制(或调幅):载波幅度随输入信号幅度变化的调制方法。
AMLCD  有源矩阵液晶显示器。
Amp  1. 安培
2. 放大器

Ampere (安培)  安培,电流单位。电流定义为单位时间内流过指定节点的电荷量。

用符号I表示电流,A是安培英文单词的缩写。
Amplifier (放大器)  在输出端还原输入信号的电路。输出信号可能发生比例变化或增强了驱动能力,有时也可能提供隔离(以确保输出发生变化时不影响输入或其它输出)。输出信号也可能产生其它变化(例如:滤波或对数驱动)。
Amplifier Class (放大器类)  放大器电路被划分成几“类”,用来区分放大器工作在线性模式或开关模式,以及用来恢复线性输出信号的技术。
AMPS  高级移动电话系统:工作于800MHz至900MHz频段的第一代模拟移动通信标准,仍在美国广泛使用。
AMR  自动读表:用来读取远端公用表的系统。
Analog (模拟)  一种用电量(通常为电压或电流,有时为频率、相位等)来描述物理世界某些事物的系统。电信号可被处理、传输、放大、并最终转换回物理世界。

例如:麦克风产生与声压成正比的电流,经过放大、处理、调制等不同的处理过程,最后再用扬声器将其转换为声波。

相反,数字系统则将信号作为一种数字流来处理。
Analog Switch (模拟开关)  根据数字控制信号的电平,开关器件切换或路由模拟信号(信号可以是规定范围内的任何电平)。

例如:可以根据MUTE控制信号接通或断开音频信号。

通常采用CMOS集成电路实现开关功能,Maxim提供数百种模拟开关。请参考模拟开关和多路复用器产品线网页。
Analog Temperature Sensor (模拟温度传感器)  具有连续模拟电压或电流输出(通常与被测温度成线性关系)的温度传感器。
AND  组合了两个信号,当两个信号都存在时输出导通。这个功能可以通过“与”逻辑门电路实现(两路输入,一路输出,当两路输入均为高电平时输出为高电平)。
ANSI  美国国家标准化组织。
Anti-Aliasing (抗混叠)  抗混叠滤波器,用在A/D转换器的前端。可消除高于奈奎斯特频率成分的低通滤波器,因此可以消除带内的信号重叠(混叠)。

楼主:
继续

Boost Converter (升压转换器)  一种将输入电压升高(升压)至更高的稳定电压的电源。
Bootstrap (自举)  常指利用升压转换器的输出驱动主电源FET开关,以提供比输入更高的栅极驱动。也表示利用开关电容抬高节点电压。
BPON  宽带无源光网络。
BPSK  二进制相移键控。
BRD  波特率因数。
Break-Before-Make (先断后合)  先断后合:一种在进行新的连接前先断开原先连接的开关配置。这能防止新、旧信号通路的瞬时接通。

用于机械系统(例如使用继电器或手动开关的系统)或固态模拟多路复用器及开关。
BRI  比特率接口。
Bridge Battery (桥电池)  一种用来为系统内存供电、替代主电池的电池。
Bridge-Tied Load (桥接负载)  用于音频系统,负载(此时为扬声器)被连接在两个音频放大器输出之间(即“桥接”两个输出终端)。

与接地扬声器相比,这能使扬声器的电压摆幅加倍。接地扬声器的摆幅介于0V与放大器电源电压,而BTL驱动扬声器则具有双倍的摆幅,因为放大器可驱动扬声器使输出达到正、负端电压,使电压摆幅加倍。

由于两倍电压意味着四倍功率,因此这是一个很大的改进,尤其在电池尺寸受限的低电压应用中 — 例如汽车或手持产品。
Brightness (亮度)  虽然“亮度”和“流明”常常可以互用,但两者是不同的。流明表示光的强度;量度是人眼感知到的强度。
Broadband (宽带)  一种具有足够带宽并可同时承载多路语音、视频或数据信道的传输媒介。

例如,采用此技术可在一根同轴电缆上提供50个CATV信道,或通过有线电视访问互联网,或在语音电话线上增加DSL功能。

常用技术是频分。每一信道先被调制到不同的频率,然后再合并到同一传输媒介,最后在接收端解调到各自原来的频率。信道通过保护带(频带间隔)隔离,以确保每一信道不被其邻近信道干扰。
Brownout (低电压)  一种系统电源电压低于规定工作电压(但高于0V)的情况。
BSLF  最佳直线拟合。
BT  巴特沃斯(滤波器)。
BTS  基站:具有收发单元及一个或多个天线的蜂窝系统固定设备。该组合系统(通常包括多个协同定位系统及定向天线)称为蜂窝站点,基站或收发器站(BTS)。
Buck (降压(buck))  “buck”或“降压型”开关模式电压调节器,输出电压低于输入电压。

注:看起来没有人知道这一术语来源!buck调节器是降压型调节器,与boost相反。这可能是美国人的定义,在英文中始终用“step-down”表示。

Buck表示相反或降低(与“buck the trend”中的意思相同),因此用它表示降压。更好的一种解释是,它与boost调节器相对应。
Buck-Boost (降压-升压)  一种开关模式电压调节器,输出电压可高于或低于输入电压。
Burst Dimming (突发式亮度调节)  突发式亮度调节是一种控制冷阴极荧光灯(CCFL)亮度的方法,它以高于人眼反应速度的速率接通、关闭灯管。通/断速率通常在100Hz至300Hz范围内,导通时间与关闭时间之比越高,灯管亮度越高。考虑到CCFL的响应时间,通/断时间之比一般不低于1%。
Burst Mode  1. 一种数据传输速率比普通非突发模式高很多的瞬时高速数据传输模式。

2. 器件进行数据传输时的最大短期(瞬间)吞吐量。
Bus (总线)  用于连接多个设备的数据通道,例如:计算机的电路板或主板总线。存储器、处理器和I/O设备总是共用总线,在设备之间传输数据。总线如同一条公路,与之相连的每一个设备可以与另一设备进行通信。

经常会被误写成“buss”。
BWLS  大信号带宽。
BWSS  小信号带宽。
C  1. 电容、电容器、库仑。

2. 另请参考Y/C。
C/N  载波噪声比。
CA  共阳极。
CAD  计算机辅助设计。
CAN  控制器局域网。CAN协议是由ISO-11898定义的国际标准。
Capacitive Crosstalk (电容性串扰)  信号从一条传输线/引线电容耦合至相邻传输线/引线的现象。
CardBus  PC卡的32位版标准(以前称为PCMCIA)。
CAS  列地址选通:通知DRAM接受选定地址为列地址,与RAS及行地址配合可选择DRAM的某一位。
CAT3  3类:表示以太网电缆,符合EIA/TIA-568的第三类标准,允许高达10Mbps的数据传输速率。
CAT5  5类:表示以太网电缆,符合EIA/TIA-568的第五类标准,允许高达100Mbps的数据传输速率。
CATV  最初称为“共用天线电视”,现在指任何一种通过电缆分配的有线电视系统。
CBR  固定比特率。
CC/CV Charger (CC/CV充电器)  恒定电流/恒定电压电池充电器。
CCCv  恒流/恒压。
CCD  电荷耦合器件:数码相机使用的两种主要图像传感器的一种。拍摄照片时,CCD被通过相机镜头的光线感光。数千甚至数百万个微小像素通过CCD将光信号转换成电子。先测量每个像素的累积电荷,然后再将其转换为数字量,最后一步在CCD以外的模数转换器(ADC)中完成。
CCFL  冷阴极荧光灯:常用作LCD显示器的背光。
CCFT  冷阴极荧光管:常用作LCD显示器的背光。
CCK  补码键控。
CCM  连续传导模式,交叉连接模块。
CDC  时钟分配电路。
CDD  时钟分配器件或时钟分配驱动器。
CDMA  码分多址:一种采用扩频技术的蜂窝电话体制。与GSM或其他采用TDMA的系统不同,CDMA并不为每个用户都分配一个指定频率,每一信道都能使用整个可用频谱。每路语音信号采用伪随机序列编码。
CDR  时钟/数据恢复。
CE Control (CE控制)  芯片使能控制。
CH  切比雪夫(滤波器)。
Ch. to Ch. Skew (Ps Max) (信道至信道偏移(Ps最大))  信道至信道偏移。同一信号在不同信道的相位差(延时/偏移)。以ps (最大值)为单位进行测量。
Chans.  信道。
Charge Injection (电荷注入)  与模拟开关相关的参数。随着模拟开关的打开或关断,少量电荷可从数字控制线上通过电容耦合至模拟信号通路。
Charge Pump (电荷泵)  一种用电容储能并将能量传送到输出的电源,可以提升或降低电源电压。电荷在调节器和开关电路的控制下从一个电容转移到另一个电容。

Maxim提供稳压型或非稳压型两种电荷泵,以及内置电荷泵的IC,用于提升内部电压。

请参考:DC-DC Converter Tutorial。
Charge Termination Method (充电终止法)  电池充电器用来确定终止充电周期的方法。
CHATEAU  信道化T1、E1及通用HDLC控制器。
Chip (芯片)  1. 集成电路:包含了众多晶体管和其它元件,并且相互连接在单片半导体材料上的半导体器件。

2. 码:用于直序扩频系统。
Chip-Enable Gating (芯片使能选通)  一种微处理器监控功能,可防止在电源低于规定电压时错误地写入数据。当主电源电压低于最小安全工作门限时,该电路从主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断开芯片使能信号通道。
Chrominance (色度)  复合视频信号的彩色分量,与亮度分量组合后构成完整的图像信号。
CID  连续相同数字。
CIM  电缆完整性监视器。
Class A (A类)  A类放大器是最简单的放大器类型,对于任何输出波形,其输出级的晶体管始终处于导通状态(不会完全关断)。这类放大器具有极佳的线性特性,但效率很低。
Class AB (AB类)  AB类放大器结合了A类放大器和B类放大器结构,其效率高于A类放大器,失真低于B类放大器。
通过对电路中的两个晶体管进行偏置,使信号接近零(B类放大器引入非线性的工作点)时两个晶体管导通;大信号时,晶体管转换到B类工作方式。

由此可见,小信号时两个晶体管均保持有效工作,类似于A类放大器;大信号时,相应于波形的每半周,只有一个晶体管保持有效状态,类似于B类放大器。

Class B (B类)  B类放大器的输出级晶体管只在信号波形的半个周期(180度)导通,为了对整个信号进行放大使用了两个晶体管,一个用于正输出信号,另一个用于负输出信号。
B类放大器的效率远远高于A类放大器,但由于两个晶体管从通到断过程中存在交越点,失真较大。

Class C (C类)  C类放大器采用开关放大器架构,其晶体管的导通时间低于周期的一半(180度以下) -- 通常还会更低。例如:晶体管可能只在信号发生偏移的开始10%导通,只输出一个脉冲信号。
由于晶体管在绝大多数时间处于关断状态,打开时处于完全导通状态,因此,C类放大器的效率非常高。同时也会产生很大的失真,常见于RF电路,这类应用中利用谐振电路恢复原始信号以减小失真。C类放大器还可用于对失真度要求不高的低保真系统,例如警笛的扬声器驱动器。

Class D (D类)  D类放大器的输出为开关波形,开关频率远远高于需要恢复的音频信号的最高频率。经过低通滤波后,输出波形的平均值与实际的音频信号保持一致。
由于工作时输出级晶体管处于完全导通或完全关断状态,不会进入晶体管的线性工作区(这是导致其它类型放大器低效的原因),D类放大器具有极高效率(高达90%,甚至更高)。现代D类放大器可以达到与AB类放大器同等级别的保真度。

Class G (G类)  G类放大器与AB类放大器相同,但它采用了两路或更多的供电电源。工作在小信号电平时,放大器采用较低的电源电压供电。随着信号电平的提升,放大器自动切换到适当的电源电压。
由于只在必要时采用高压供电,而AB类放大器则始终采用高压供电,G类放大器的效率高于AB类放大器。

Class H (H类)  H类放大器对放大器输出级电路的电源电压进行调整,使其不会高于所要支持的信号摆幅。这有助于降低与该电源相连的输出电路的功耗,使放大器在任何输出功率下工作在AB类放大器的最高效率。
H类放大器的设计比其它放大器复杂,需要额外的控制电路来预测、控制电源电压。

Click-and-Pop (喀嗒声)  “喀哒”声与“劈啪”声是指音频设备在以下情况下时,耳机和/或扬声器产生的令人反感的瞬间信号,这些信号处于音频波段:
上电(接通电源)。
掉电(断开电源)。
退出关断状态(事先已接通电源)。
强制关断(未断开电源)。

楼主:
继续

Click/Pop Reduction (喀嗒声抑制)  一种在上电、关机、连接等过程中抑制“喀哒”声和“劈啪”声 ― 不希望出现的瞬态噪声的功能。
Clock and Data Recovery (时钟及数据恢复)  从单线/通道、串行数据流中提取并重建时钟与数据信息的过程。
Clock Jitter (时钟抖动)  通常希望一个周期性波形(特别是时钟)跨过特定门限的时间非常精确,与该理想值的偏差称为抖动。
Clock Throttling (时钟降频)  一种通常为减少器件发热而降低IC时钟频率或占空比的方法。
cm  厘米:1/100米,0.39英寸。
CMF  电流模式反馈。
CMI  插入矩阵编码。
CML  电流模逻辑。
CMOS  互补型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技术,采用P沟道和N沟道MOS晶体管对儿实现。
CMRR  共模抑制比:差分放大器抑制同相和反相输入端共模信号的能力。

请参考设计讲座:Understanding Common-Mode Signals。
CNC  计算机数字控制。
CO  粗调。
CODEC  压缩/解压缩编解码的缩写,代表任何一种数据压缩或解压缩技术。Codec可以用软件、硬件或两者组合实现。
COG  玻璃衬底芯片。
Coherent Sampling (相干取样)  即周期信号取样,其中信号周期的整数倍与预先确定的取样窗口相匹配。
COLC  校准环路电容。
Color Subcarrier (彩色副载波)  一种调制载波,添加到电视信号内,用于承载彩色成份。
例如:在NTSC电视中,3.579545MHz彩色副载波通过两个彩色差分信号正交调制,并加入亮度信号。PAL电视标准采用4.43362MHz的副载波频率。
Common-Mode Signals (共模信号)  共模信号是作用在差分放大器或仪表放大器同相、反相输入端的相同信号。例如,平衡线对中引入到两个平衡端的噪声电压。另外一个例子是加在平衡线上的直流电压(例如:由于信号源与接收器之间的地电位差而产生的直流电平)。

对于理想的差分放大器,可以完全消除共模信号输出,这是由于差分输入(同相和反相)抵消掉了相同的输入成分。衡量这一特性的参数称为共模抑制比,或CMRR。
Comp. Prop. Delay (比较器传输延时)  比较器传输延时,是输入超过比较器阀值与输出状态改变之间的延时。
compander (压缩扩展器)  信号处理技术通过数据压缩和扩展改善动态范围和信噪比。

信号在传输前需要进行非线性变换,在接收端进行逆变换。放大小信号、衰减大信号。由于小信号被放大,与传输通道相比降低了噪声。

用于数字、PCM、数据传输以及模拟系统。Dolby是常见的基于压缩扩展的降噪系统。
Comparator (比较器)  比较器是接受两路模拟信号输入、通过比较输入产生一路二进制输出信号的器件, 表示哪一路输入电压较高。如果同相端(+)输入高于反相端(-)输入,输出为高电平;如果反相端(-)输入高于同相端(+)输入,输出为低电平。

从一定意义上讲,比较器类似于一个1位ADC。

没有负反馈环路的运算放大器既是一个简单的比较器。较高的电压增益能够使其分辨出极小的输入电压之差。但是,运算放大器的这种应用速率很低,而且缺少一些特殊功能,例如:滞回、内部基准等。
Complete Central Office Line Interface (完整的中心局线接口)  中心局线:电话线。
Contact Bounce (接触抖动)  当机械开关或继电器闭合时,开关单元通常会发生反弹,当然,这个动作只出现在开关最终接通之前的瞬间。如果后续电路对开关的瞬态动作比较敏感的话,则需考虑解决这一问题。利用开关去抖电路可以消除瞬态影响。
Contact Discharge (接触放电)  一种ESD (静电放电)测试方法,其中ESD发生器与被测器件(DUT)直接连接。
Coplanar Line (共面线)  表示一些位于同一平面上的线,其中任何两条相交线均处于同一平面 — 即共面。
CP  可比较部分。
CPGA  陶瓷引脚栅格阵列,一种IC封装技术。
CRC  循环冗余码校验:一种数据计算、用来捕捉最大传输误码的校验值。译码器计算接收数据的CRC并将其与编码器计算的CRC (附于数据之后)进行比较,如果二者不匹配则表明数据在传输时被破坏。根据算法及CRC码的比特数,可得出包含足够的用来校准数据的冗余信息。
CRIL  命令寄存器与接口逻辑。
Crossover (交越)  在输出级(或类似的放大级,用一个器件上拉信号、另一个器件下拉信号),高边器件打开、低边器件关闭(反之亦然)的区域。
Crowbar Circuit (消弧电路)  撬棍电路是一种电源保护电路,当电压/电流超出限定范围时能够快速切断(“撬棍”)电源。实际应用中,短路将导致保险丝断开或触发其它保护,关闭电源。

可通过SCR、硅器件或其它机械短路装置实现。

该名称可能源于在大电流应用中用一段金属丝产生机械短路,或者是撬棍电路的I-V曲线。

请参考:保护与隔离产品。
CRT  阴极射线管。
Cryptanalysis (密码分析)  一种**密码的技术或学科。
CS  片选。
CSA  随路信令:一些包括“信令”功能伴随数据的通信协议。CSA协议的每个数据信道有一种信令方式(与之相对的是专用信令信道),亦称为强取比特信令。
CSP  晶片级封装:一种用焊球取代引脚,使封装尺寸最小的IC封装技术。加热时焊球融化并与电路板上的焊盘焊接在一起。
CTIM  重试超时电容。
CTON  启动定时器电容。
Current Mode Feedback (电流模式反馈)  一种用于高速放大器的运放替代拓扑。对反馈阻抗敏感、且不能用作积分器。
Current-Mode Controller (电流模式控制器)  一种在负载电流和输入电压变化下,能够通过逐周期地改变峰值电感电流调节其输出电压,最终得到稳定输出的直流-直流开关调节器。
Current-Sense Amplifier (电流检测放大器)  通过测量电流通道上电阻的压降检测电流的放大器,电流检测放大器输出与被测电流成正比的电压或电流。
D/A Converter (D/A转换器)  数/模转换器(DAC):一种接收数字信号并输出与数字信号成比例的电压或电流的数据转换器。
Daisy Chain (菊花链)  一种沿总线传输信号的方法,其中设备串联,而信号则从一台设备传向下一台设备。菊花链连接方法可根据设备在总线上的电气地位分配其优先级。
Dallastat  Dallas Semiconductor的商标:代表Dallas的数字可变电阻器。
DAQ  数据采集系统。
Data Acquisition System (数据采集系统)  采集数据的系统,一般通过将模拟通道数字化并以数字形式储存数据来采集数据。此系统既可为独立系统,亦可包含在计算机内,能够采集多个通道的数据。
Data Converter (数据转换器)  A/D或D/A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或将数字信号转换成模拟信号。模拟信号是连续变化的电压或电流, 对应的数字信号是数字流,表示模拟信号在某一瞬间的幅度。

楼主:
继续

dB  分贝:一种用来表示两个信号强度之比的方法。

dB等于两个信号功率之比取对数(log)的10倍,亦等于其电压之比取对数的20倍(假设两个信号驱动相同阻抗)。

分贝还用来描述信号相对于一个参考电平的大小,参考电平通常定义为0dB,而信号的dB值则为信号超出参考功率的值取对数的10倍。有时也增加一个字母表示参考值,譬如采用dBm时,0dBm = 1mW。
dBm  相对于一个参考电平的信号电平单位。0dBm的参考电平为1mW。 以dBm表示的信号电平是超出0dBm的信号功率部分取对数后乘以10。
DBS  直接广播卫星:一种直接从卫星对用户(终端用户)广播的系统。在美国比较著名的有:DirecTV与Dish network (碟形网络)。
DC  直流。
DC-DC Controllers (直流-直流控制器)  直流-直流转换器(开关模式电源),其中功率开关(通常为一个功率MOSFET)位于IC之外。
DC-DCs (DC-DC)  任何一种开关模式电压调节器,此类器件通常利用电感储存能量并将能量传送到输出,实现高效电源转换。
DCE  数据通信设备,与DTE交换数据。
DCM  非连续导电模式。
DCR  直接变换接收机。
DCS  数字蜂窝系统:指采用数字体制的蜂窝电话系统(例如:TDMA、GSM及CDMA等)。
DDI  数字数据输入。
DDJ  数据相关抖动。
DDR Memory (DDR存储器)  双倍速同步DRAM:它用一个时钟从DRAM读取数据。DDR存储器可在时钟信号的上升及下降沿读数据,因此具有更快的数据速率。由于功耗较低,常用于笔记本电脑等便携产品。
DDRD  数据定向寄存器D。
DDS  DDS (直接数字频率合成器)是利用数字方式产生模拟信号,如正弦波(调制或未被调制)或任意波形。

一种直接的方法是对波形采样量化,然后将存储数据送入D/A转换器。改变时钟速率时频率将发生变化,速率变化或增益系数的改变可以实现信号调制。
Debounce (去抖动)  机械开关连接时,一旦按下按键常常会出现几次断续的通、断现象。去抖动电路即用来消除这种产生断续接触的纹波信号,在其输出端提供无扰动的转换。
DECT  欧洲数字无绳电话。
Design for Testability (可测性设计)  可测性设计(可测试设计或DFT)代表一种简化产品测试的技术,例如:增添测试引脚、参数测量器件、自测试诊断、测试模式及扫描设计。
Deterministic Jitter (确定性抖动)  在受控条件下,给定系统中可再现的抖动,亦称为有限抖动。
 DFE  判定反馈均衡。
DFMEA  设计失效模式和结果分析,用于评估在潜在的失效因素下设计的可靠性。
DG  差分增益。
Differential Remote Output Sensing (差分远端输出检测)  在远端用Kelvin连接检测输出电压,以对该点电压进行更好的控制。
Differential Signaling (差分信号)  大多数电信号采用单端形式,由一条信号线和一条地线组成。差分信号采用两条极性相反的信号线 -- 当一条信号线的极性为正时,另一条信号线为等幅度的负极性信号。接收电路提取二者的差值,忽略其共模电压。由于外部噪声对两条信号线的影响相同,利用其共模抑制能力可以消除噪声,因此,这种“推挽”结构大大降低了电子干扰。

例如:RS-422、RS-485, 专用音频信号标准(特别是麦克风),采用以太网线或标准的双绞模拟电话线(POTS)传输信号。
Digital Log Pot (对数数字电位器)  数字式对数电位器。
Digital Pot (数字电位器)  数字电位器:一种仿效机械电位器的固态器件,通常可通过简单的接口来控制。
DIO  数据输入/输出。
Diode (二极管)  用于调整信号的双端器件(电流只能沿一个方向流通)。最常见的是由PN结组成的半导体器件,但是,利用真空管、点接触、金属-半导体结(肖特基)等工艺也可以构建二极管。
DIP  双列直插封装。另外:PDIP = 塑料DIP,CDIP = 陶瓷DIP。
Dithering (抖动)  当量化噪声(量化误差/噪声)不再被视为随机噪声时,改善数字化质量的常用技术。在模拟输入信号上叠加少量随机噪声,叠加的噪声会使数字输出在两个相邻数码间随机转换,从而消除门限的影响。
DIU  数字接口单元。
DLC  双层电容。
DMA  直接存储器存取:一种绕过处理器及处理器总线直接读/写存储器的方案。
DML  数据操作语言(或数据管理语言):一种允许在数据库中操作数据的语言。SQL中,像DELETE及INSERT等命令均为DML命令。
DMM  数字万用表:一种带数字显示的测量仪表或VOM (例如,测量电压、电阻及电流)。
DMR  数字微波无线接收装置。
DMT  离散多音调数据传输。
DNL  微分非线性:一项数据转换器指标。在理想的D/A转换器中,数码加1对应的输出电压的改变不会超出器件允许的范围。同样,在A/D转换器中,输出数字量在整个范围内随输入线性变化。DNL是实际值与理想值的偏差。理想转换器的DNL为0。
DOCSIS  电缆数据传输业务接口规范:通过有线电视系统传输数据的标准,一般用于用户互联网接入服务。
Down Converters (下变频转换器)  将频率变换为较低频率的器件,例如:数字广播卫星系统。
DP  差分相位;亦表示小数点。
DPAK  分立封装。
DPD  数字鉴相器。
DPDT  双刀/双掷。
DPH  数据指针高。
DPL  数据指针低。
DPM  数字面板表。
DPS  数据指针选择。
DPST  双刀/单掷。
DPWM  数字可调脉宽调制。
DQPSK  差分正交相移键控。
DRAM  动态RAM:指采用连续时钟的随机存储器。DRAM与SRAM不同,当不再为它提供时钟时,其数据会丢失。
DRC  设计准则检查。
DRL  日间行车灯(DRL)是安装在汽车前端的白光灯,在许多国家被强制使用,汽车启动后自动打开,需要日间照明时可以提高汽车的能见度。大多采用LED。

请参考:高亮度LED (HB LED)驱动器
Drypack (防潮包装)  防潮包装是一种预防潮湿环境的集成电路包装方式,器件经过烘干后立即放入真空袋内。

这种处理形式用于潮湿敏感封装,Maxim/Dallas对于2级或更高级MSL (潮湿敏感度等级)的器件均采用防潮包装。型号尾缀的最后标有-D、+D或#D时,表示采用防潮包装。对于2级或更高级MSL的器件没有增加与防潮包装相关的花费。
DSL  一种利用标准电话线提供高速数字通信(例如互联网接入)的机制。
DSLAM  数字用户线接入复用器:将多条ADSL用户线集中到一条ATM线的器件。
DSSP  数字传感器信号处理器。
DSSS  直序扩频:用于WLAN (无线局域网)的数据传输技术,将发射台数据信号与一个速率更高的序列或码片相组合,根据扩频比划分用户数据。
DTB  数字地面广播。
DTE  数据终端设备,与DCE交换数据。
DTMF  双音多频(DTMF)是由贝尔实验室开发的信令方式,通过承载语音的模拟电话线传送电话拨号信息。

每个数字利用两个不同频率突发模式的正弦波编码,选择双音方式是由于它能够可靠地将拨号信息从语音中区分出来。一般情况下,声音信号很难造成对DTMF接收器的错误触发。

DTMF是“TouchTone” (早期AT&T的商标)的基础, 替代机械式拨号转盘的按键。
Dual Mode  两种工作模式。例如:在电源电路中,IC可提供固定5V或1.3V至16V可调电源。在蜂窝电话中,IC可以工作在FM或CDMA模式、AMPS或TDMA模式等。

(Maxim Integrated Products, Inc.的商标。)
Dual Phase Controller (双相控制器)  利用双相技术降低输出噪声并提高输出电流的开关调节器。
Dual-Band (双频)  双频指GSM网络性能及手机能够工作在两个频段的能力。
Dual-Modulus Prescaler (双模前置分频器)  双模前置分频器(DMP)是频率合成器中的重要电路,按照预定的分频比将压控振荡器(VCO)的高频信号分频到低频信号,分频比为(N+1)或N,具体由吞脉冲计数器控制。

得到的低频信号将由主计数器进一步分频,最终得到信道间隔所要求的频率,然后将该信号送入相位检测器,构成频率合成器的闭合反馈环路。
DVB  数字视频广播是数字电视的专业名称。
DVM  数字伏特计。
DWDM  密集波分复用:将一条光纤上传输的光的波长分成多个离散波长,以获得更高数据速率的技术。
DXC  数字交叉连接。
Dynamic Range (动态范围)  指器件噪声基底与其定义的最大输出电平之间的范围,常用dB表示。
E1  一种在欧洲广泛使用的宽范围数字传输方案。其数据速率可达2.048Mbps。E1线路可从公共电信运营商处租用。
E2  一种可承载4路E1信号的线路,其数据速率高达8.448Mbps。
E3  一种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宽范围数字传输方案。其数据速率高达34.368Mbps。E3线可从公共电信运营商处租用。
EAM  电致吸收调制器:芯片级调制器件,通常集成在混合转发器,与激光器配合使用。
ECB  电控双折射。
ECL  射极耦合逻辑。
ECM  驻极体电容式麦克风。
EconoReset  一种最简单的微处理器监控电路,用于监视微处理器电源,一般只提供上电复位功能。
EconOscillator  由Dallas Semiconductor提供的低成本、表面贴装CMOS振荡器系列。EconOscillator无需外部晶体或定时器件,可用来代替基于晶体的振荡器。

有关EconOscillator产品的附加说明及特性。请参考:EconOscillator产品索引。

EconOscillator是Dallas Semiconductor的商标。
EDFA  掺铒光纤放大器。
EDGE  改进的GSM增强数据速率:用于提高GSM网络容量及数据速率的增强调制技术。通常,EDGE可提供高达384kbps的数据速率。
EEPROM  电可擦除只读存储器。
EFT  电信号快速瞬变。
EIA  美国电子工业协会:其工作之一是负责制定电气与电子标准。
EIA-JEDEC  电子工业协会/电子器件工程联合会。
Embedded System (嵌入式系统)  以计算机(通常是微控制器或微处理器)作为主要器件的系统。

通常,用户不会察觉计算机的存在,系统没有显而易见的应用软件、文件或操作系统。微波炉中的控制器、汽车引擎控制器等都是常见的嵌入式系统。
EMC  电磁兼容性:衡量电子设备“电磁干扰性能”的指标:设备及不会对相邻设备产生电磁干扰,也不会受相邻设备的电磁干扰能力(在标准可接受的范围内)。
EMI  电磁干扰:由电磁辐射所产生的噪声干扰。

请参考:EMI抑制方案网页。
End Point (终点)  器件在极限温度或电压的特性。
ENDEC  编码器/解码器。
ENOB  有效位数:表示模/数转换器(ADC)性能的指标,其值与测试频率及信噪比有关。
EPON  以太网无源光网络。
EPROM  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
ERC  消光比控制。
ESBGA  增强型超球栅阵列(Amkor/Anam的商标)。
ESD  静电放电:指储存静电的释放。最常见的情况是:当电子设备与带电体接触时,可能出现高达数千伏的放电,导致器件损坏。
ESD Protection (ESD保护)  指在IC输入及输出引脚增加一些器件,防止内部电路受静电放电的影响而损坏。
ESF  扩展超帧:一种DS1成帧格式,其中24个DS0时隙与一个编码成帧位组成一帧,重复24次构成一个超帧。
ESL  有效/等效串联电感:指电容或电阻中的寄生电感。
ESP  扩展堆栈指针。
ESR  有效串联电阻(或等效串联电阻,或ESR)是电容器等效电路的电阻值。

一个电容器可以等效为一个理想电容与一个电阻、一个电感串联的模型,电阻值即为ESR。
Evaluation Kit (评估板)  评估板(EV Kit,开发板):带有Maxim/Dallas* IC及其支持元件的印刷电路板。绝大多数评估板经过完全安装与测试
 EVM  误差向量幅度:理想波形与测量波形之差,称为误差向量,通常与QPSK等M-ary I/Q调制方案有关,且常以解调符号的I/Q“星状”图表示。
EVSYS  评估系统:包含接口板(用于连接PC机)和Windows评估板软件的评估板。
EVSYS:用于表示Maxim评估系统的型号尾缀。

楼主:
继续

J  焦耳。
JALT  抖动衰减器门限。
JBOD  硬盘阵列:没有控制器的硬盘阵列。
JEDEC  电子器件工程联合会。
JFET  结型场效应管:栅极由反向偏置的半导体结构成的一种FET (与通过金属栅极电场形成半导体结的MOSFET不同,这种MOSFET的栅极由一层很薄的绝缘层隔离)。
JITT  即时检测器。
Jitter (抖动)  发送信号在时间或相位上的偏移,会导致误差及同步丢失。电缆越长、电缆衰减越大或数据速率越高,抖动就越大,也称作相位抖动、定时失真码间干扰。
JPEG  联合图像专家组;更常见的,用来表示采用JPEG标准压缩的文件。
Junction Diode Sensor (结型二极管传感器)  用硅片上的PN结确定管芯温度。
JVM  Java虚拟机。
k  1. 千:表示1000的公制单位。例如:1kHz表示1千赫兹(1000赫兹)。注意,k要用小写字母。

2. 开氏温标:温度单位。K零度定义为绝对零度。273.15K度是零摄氏度。

氏温标中的温度称作“凯尔文”,而不是“凯尔文度”。K符号为大写字母,没有度的符号。文中“kelvin”不用大写。
kb  千位。
Keep-Out Zone (排除区域)  靠近CPU、GPU处理器或CPU、GPU处理器上的区域,由于受热管理、致冷和安装等因素的限制,电路板布局不能使用该区域。
kg  千克。
kHz  千赫。
km  千米。
kVA  千伏特-安培。
kVM  键盘视频鼠标:典型CPR使用的三根电缆的实际标准:一根用于键盘;一根用于监视器(视频);一根用于鼠标。另外,KVM开关表示将KVM连接至多台计算机的开关盒。
kW  千瓦。
kWh  千瓦小时。
L-Band (L波段)  从390MHz至1550MHz的射频范围。GPS载波频率(1227.6MHz和1575.42MHz)属于L波段。
LAN  局域网:一种计算机网络,通常在同一建筑物内,连接计算机、文件和邮件服务器、存储、外设及其它设备,以允许数据交换和资源共享。以太网和WiFi (802.11)是最普遍的例子。
Laser Driver (激光驱动器)  根据输入数据流为激光二极管提供调制电流的IC。
LCC  1. 无引线陶瓷芯片承载封装或无引线芯片承载封装:一种IC封装形式,采用陶瓷材料,没有引线(引脚)。与印刷电路板的连接不是采用传统的芯片边沿的金属焊盘。
   2. 引线芯片承载封装,也称为PLCC或塑料引线芯片承载封装:是一种方形表面贴装芯片封装形式,芯片四周带有引线(引脚)。
LCD  液晶显示屏。
LDO  低压差输出:输入电压只要略高于所期望的输出电压,线性稳压器即可工作。
Leakage Inductance (漏感)  变压器的感应部分,由于线圈之间的缺陷而产生的磁耦合。
LED  发光二极管:正偏时能够发光(通常为可见光或红外)的半导体器件。
Level Translator (电平变换器)  将一种逻辑信号转换成另一逻辑信号的装置,例如,将ECL转换成TTL。
LFSR  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一种寄存器,其输出通过一些逻辑门(例如,“或”门(XOR))连接到输入。可以产生各种比特模板,包括伪随机序列。可用作噪声发生器。
LGHL  低增益、高线性。
LIN  本地互联网络(LIN):由LIN-BUS协会定义的一种低数据速率、单线通信系统,用于汽车和重型车辆系统。
Line Regulation (线性调节)  稳压电源在其输入电压变化时能够保持稳定输出的能力。
Linear (线性)  1. 输出与输入成比例。例如:

  VOUT = k*VIN

其中,k为常数。

2. 模拟:与“线性”电路相同(相对于数字)。
Linear Mode (线性模式)  利用一个线性调整元件(BJT或FET)控制/调节充电电压/电流。
Linear Regulator (线性稳压器)  电压稳压器,放置在电源和负载间,通过改变其有效电阻可以改变固定输出电压。
Lithium batteries (锂电池)  在低功耗、高可靠性、使用寿命较长的产品(例如:非易失存储器和时钟电路)中使用的电池(典型的扣式电池)存在各种锂基化学类型(不同于锂离子)。

Dallas Semiconductor NV SRAM和时钟产品大多采用扣式、BR (氟化碳)原锂电池(不可充电电池);在微控制器和数据保持产品中采用扣式、CR (二氧化锰)原电池;在一些新产品中使用了“锂锰” (ML)电池, 其化学特性非常接近CR, 但它是二次扣式锂电池(可充电)。
Lithium-ion batteries (锂离子电池)  锂和锂离子: 化学成份基于锂元素(一种具有高活动性的金属元素)的电池。锂电池常常用来为便携式产品供电,如:蜂窝电话、膝上电脑、MP3播放器等,通常用于功耗低、使用寿命长的产品,例如,为存储器、时钟供电。

锂离子(Li+、Li-Ion、Lion)电池常常用作便携设备的电源,他们通常是可充电电池。锂离子电池和镍氢电池(NiMH)已经取代镍镉电池(NiCd或nicad),成为便携设备可充电电池的主导产品。Maxim/Dallas针对这些电池提供了各种电池管理产品,其中包括:充电器、电量计和智能电池器件。

锂电池(详细信息请参考以下链接)有一种典型的扣式封装,常常用于为Dallas Semiconductor的非易失静态RAM (NV SRAM)和时钟电路(如实时时钟)等产品供电。
LL  本地环回。
Lm  流明。
Lm/W  流明每瓦。
LMDS  本地多点分配业务:位于28GHz及31GHz波段的宽带无线服务,用于提供语音的双向传输、高速数据和视频(无线电缆TV)传输。在美国,FCC规则禁止本地交换载波及电缆电视公司提供LMDS业务。
LNA  低噪声放大器。典型应用:卫星接收机的第一级。
LO  本振。
Load Regulation (负载调节)  负载调节表示补偿负载变化的电路,例如,负载变化时保持电压稳定的电路。
Local Temperature (本地温度)  集成电路管芯测得的温度。
Local Temperature Sensor (本地温度传感器)  用于检测本身管芯温度的集成电路。
LOL  失锁。
Long Haul (长程 )  覆盖范围大于局域网(LAN)的网络。由于电和光传输会因距离增加而衰减,所以长程网络很难实施且代价很高。
LOP  功率损耗。
LOS  信号丢失。
Low Batt. Det. (低电池电压检测)  低电池电量检测器。
Low Line O/P (低电压O/P)  低电压输出。
Low-Side (低端)  连接在负载与地之间的元件。低边电流检测通过测量位于负载和地之间的电阻上压降检测系统电流。
LSB  最低有效位。在二进制数中,LSB是最低加权位。通常,MSB位于二进制数的最左侧,LSB位于二进制数的最右侧。
LSI  大规模集成电路(LSI),请参考VLSI。
Luminance (流明)  1. 每单位面积发光强度,以cd/m2 (每平方米堪)为单位。一般情况下不能直接换算成“亮度” (请参考以下链接)。

2. 视频信号的黑、白分量,用“Y”分量表示。 Y/C或Y/Pb/Pr视频信号与亮度信号、色度分量组合构成复合信号。
LVC  最低电压箝位。
LVDS  低压差分信号。
LVECL  低压发射器耦合逻辑。
LVPECL  低压正极发射器耦合逻辑。
LVS  布线与原理图。
LVTTL  低压晶体管-晶体管逻辑。
M2M  机器与机器、机器与移动设备之间利用无线技术进行通信,常用技术有:蜂窝电话网络技术、WLAN、Bluetooth和RFID (无线频率识别)。典型应用包括:自动读表、舰队管理、自动售货、监控、安全报警系统、遥控装置等。
mA  毫安培或毫安:等于1/1000安培。安培是测量电流的基本单位。
MAC Address (MAC地址 )  媒体存取控制地址(maca, MAC):唯一识别网络各个节点的硬件地址,例如:IEEE-802 (以太网)网络。MAC层直接与网络媒体连接。
mAh  毫安/小时。
Manchester Data Encoding (曼彻斯特数据编码)  曼彻斯特编码是一种二进制相移键控(BPSK)形式,它作为一种低成本的射频(RF)数据传输方案得到了普遍认可。其关键特性是:编码数据保证不会出现长串的连续“0”或“1”。这意味着可以从传输数据中提取时钟,能够通过具有低精度、低成本数据时钟的发送器传输信号强度变化的数据。

楼主:
继续

SPST  单刀/单掷开关。
Spurious-Free (无杂散)  没有不希望的频率成分。
SQC  统计质量控制:利用统计的方法测量并改善制造过程和生产过程的质量。常用术语“统计过程控制”表示。
Squelch (静噪)  当信号低于一定电平时使信号静音的电路。常用于只存在噪声时的信号静音。
SR  摆率。
SRAM  静态RAM:不需要时钟定时刷新即可保持其内容的RAM。
SRF  自激频率。
SS  软启动;采样尺寸。
SSC  智能信号调理。
SSOP  缩小外型封装。
Star Ground (星形地)  一种电路板布线技术,所有元件的地接在一个点上,而这个点的形状酷似“星”形,从中间向四周扩散。
Star Point (星形点)  电路板布线中的一个点,其它引线由此点呈“星”形散开。
STC  1. 硅定时电路:对输入信号进行延时的电路,也称为延时线。
2. 系统定时与控制:时钟产生和分配系统或元件。可能包括一些时钟控制手段,如: 扩展频谱时钟发生器(降低EMI)、斜率控制、分频、频率控制、脉宽控制、延时和相位调节。

另请参考: 系统定时和控制设计指南 (PDF)和定时产品线主页
Step-Up DC-DC (升压型DC-DC)  一种输出电压高于输入电压的开关模式电压调节器。
Strobe (选通)  用于定时或同步的脉冲。
Superheterodyne Receiver (超外差接收机)  一种将载波频率和本振频率相结合,产生较低频率信号(IF)的无线接收机,与载波信号相比,中频(IF)信号容易进行解调。
Swallow Counter (吞脉冲计数器)  吞脉冲计数器是用来构成可编程除法器的三部分电路(吞脉冲计数器、主计数器、双模前置分频器)的其中之一,该电路被普遍用于当前的频率合成器。

吞脉冲计数器用来控制设置为N或(N+1)的双模前置分频器。上电复位初始状态下,前置分频器的分频比设置为(N+1),当吞脉冲计数器完成S个计数周期后将分频比更改为N。

吞脉冲计数器的名称源于它从双模前置分频器的(N+1)分频比中“吞掉”了1。
SWAP  共享无线接入协议。
Switch Mode (开关模式)  用一个开关管和电感控制/调节充电电压/电流。
Switched Capacitor Circuit (开关电容电路)  一种电路结构,常见于CMOS集成电路,利用时钟控制的开关和电容将电荷从一个节点传输到另一个节点,实现一个电阻功能。有效电阻值受电容容量和开关时钟频率的控制。
Switching Regulator (开关调节器)  一种电压调节器,用一个转换器件将电压转变成交变电流,然后再经过电容、电感及其它元件转换成不同的电压,最后获得直流电压。这种电路含有调整和滤波元件,可保证其稳定的输出。其优点是转换后的输出电压可以超出输入电压的范围,效率高;缺点是电路复杂。

请参考:DC-DC Converter Tutorial。
SWT  设置看门狗定时。
Synchronous Rectification (同步整流)  在开关电源中,将“控制”二极管被取代或与FET开关并联,以降低功耗、提高效率。在电感充电期间,FET断开;当电感对负载放电时,FET导通。
T/H  采样/保持。
T/R  发送/接收。
T1  美国数字传输标准,可传输1.544Mbps的数字通信链路。T1使用两对普通双绞线,这种电缆与大多数居住区采用的电缆相同。T1可处理24路话音信号,每路信号数字化后为64kbps。利用更先进的数字语音编码技术,T1可承载更多的语音信道。
T3  一种数据链接制式,能够以44Mbps速率传输数字信号。T3线路常常用来连接大型计算机网络,如互联网计算机网络。
Tachometer (转速计 )  用于测量转轴旋转速率的转换器。
TAD  累计放电量(mA-hr)。
Taper (对数电位器)  电位器的电阻为对数变化关系,而不是线性的。通常用于音量控制,因为人耳的响应特性是对数函数。
Taper (抽头)  指端到端电阻结构,通常为线性(也有均匀分布式的)或对数分布。
TC (温度系数)  温度系数;热电偶;TURBOCHARGE (控制位)。
TCP/IP  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协议:计算机通过互联网进行通信的协议或规范。
TCXO  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含有温度补偿电路,可使频率更加稳定。
TDD  时分双工,W-CDMA的第二种变型,特别适用于数据流量较大的室内环境。
TDM  时分复用,利用此技术可使多路信号通过一条通信线或信道传输。每路信号分割为许多段,每段持续很短的时间。
TDMA  时分多址:一种数字无线通信传输技术。由于TDMA可在每通道中为每个用户分配唯一的时隙,多个用户可以依序接入同一无线信道,而彼此之间没有相互干扰。
TDR  时间延迟继电器。
TDSCDMA  中国的第三代(3G)电信标准。中国政府分配了三个频段:1880MHZ至~1920MHz, 2010MHz至~2025MHz和2300MHz至~2400MHz。
TEC  热电致冷器(TEC)是利用塞贝克效应结致冷的小型器件。由两种不同材料的导体构成,塞贝克效应结(由J.C. Peltier于1833年发明)如同一个热力泵,当有电流通过时可以致冷或加热。

小尺寸TEC允许对每个元件进行精确控制,例如:光纤激光驱动器、精密电压基准或其它温度敏感器件。温度敏感器件与TEC和温度监视器集成在单个热工程模块内。

热电控制器(缩写为TEC)是控制结驱动电流的电子电路,这些电路可能非常复杂,可以提供正驱动电流或负驱动电流(因而可用于加热或致冷),采用PWM结构可以获得高效,配合控制器调节电流等。
Television (电视)  通过一定距离传送图像和声音的系统,主要标准有NTSC、PAL或HDTV。
 Tempco (温度系数)  温度系数。
Temperature (温度)  物质的原子或分子的平均动能,表现为冷或热。计量单位为华氏度、摄氏度或开氏度。
 Temperature Comparator (温度比较器)  用数字输出来指示被测温度是否高于预设温度阈值的集成电路。
Temperature Sensor (温度传感器)  利用连接成二极管的晶体管作为传感器测量外界温度(例如:电路板或CPU管芯)的传感器,通常采用数字输出。
Temperature Switch (温度开关)  根据温度决定其通道开、关的电路。
TFT  薄膜晶体管。
THB  温度/湿度偏置。
THD  总谐波失真(THD):测量信号的失真成分,指信号的等效谐波,用信号振幅的百分比表示。

例如:将12kHz信号作用到输入端,THD是在24kHz、36kHz、48kHz等频点的输出与12kHz频点输出能量的比。
THD+N  总谐波失真+噪声(THD+N)是两个最重要的失真分量的和。THD原信号的谐波失真 — 与信号有关。噪声则是随机、非相干失真。THD+N是两者之和。
Thermal Control Circuit (温控电路)  用于温度监视、控制的电路,例如Intel处理器的集成温度控制器。
Thermal Management (热管理)  各种温度监视装置和冷却方法(例如,强制空气对流)的利用,在处理器或FPGA系统中可以控制IC的温度和机箱内部的温度。
Thermal Monitor (温度监视器)  Intel处理器的集成温度控制系统。
Thermal Shutdown (热关断)  在测量温度超出预设阈值时关闭电路。
THERMDA  AMD和Intel处理器中热敏二极管的阳极引脚。
THERMDC  AMD和Intel处理器中热敏二极管的阴极引脚。
Thermistor (热敏电阻)  一种阻值随温度变化、温度系数较大的电阻,通常由烧结半导体材料组成。
Thermochron  一种测量和记录温度的器件。Dallas Semiconductor的商标。
Thermocouple (热电偶)  由两种不同金属的结点制成的温度传感器,所产生的输出电压与在热端和导线(冷端)之间的温差成比例。
Thermostat (温度调节器)  表明测试温度高于或低于给定温度阈值的电路。用于热保护和简易温度控制系统。
THERMTRIP#  Intel Pentium处理器的热触发数字输出脚,该引脚在管芯温度为135°C时被触发。
THERMTRIP_L  AMD处理器的热触发输出引脚,该引脚在管芯温度为125°C时被触发。
Through-Hole (过孔)  一种将元件安装到印制电路板(PCB)的方法,这种安装方式是将各元件插入过孔并进行焊接。
TIA  互阻放大器。
TINI  微型互联网接口:世界最小的网站服务器,TINI是包含了连接互联网的必备设备的微控制器。该平台集成了广泛的基础I/O、完整的TCP/IP堆栈和可扩展的Java运行时间环境,从而简化了网络连接设备的研发。
TLA  三字母缩写词。
Totem Pole (图腾柱)  标准的CMOS输出结构,该结构中的P沟道MOSFET与N沟道 MOSFET串联,两个MOSFET之间的连接点为输出。P沟道FET位于N沟道FET的顶端,像一个“图腾柱”。用同一信号驱动两个栅极。驱动信号为低时,P沟道FET导通;信号为高时,N沟道FET导通。利用两个晶体管构成推挽输出。
TQFP  薄型四方扁平封装。
Transceiver (收发器)  同时含有发送器和接收器的器件。

例如:
接口器件(例如:线驱动器和接收器、RS-232、RS-485、RS-422、CAN、LVDS或USB)
有线通信IC,例如:T1/E1/J1收发器(LIU和成帧器)与T3/E3收发器
无线通信,例如:IF和RF收发器
Transconductance (跨导)  跨导放大器的增益(该放大器输入电压变化时,输出电流将随之线性变化)。真空管和FET的基本增益为跨导,用符号gm表示。

该术语源自“传输电导”,单位为西门子(S),其中1西门子 = 1安培/伏特。最初用“mho”表示(ohm的反写形式)。
Transconductance Amplifier (跨导放大器)  将电压转换为电流的放大器, 另外还有其它几个名称(请参考同义词列表)。其中一个同义词是OTA,或称为运算跨导放大器,从运算放大器和跨导放大器派生而来。

该术语源于“传输电导”,以西门子(S)为单位,1西门子 = 1安培/伏特,通常用符号gm表示。真空管和FET的基础增益用跨导表示。
Transducer Electronic Data Sheet (TEDS)  变送器电特性数据表,或TEDS,它是一种存储即插即用传感器和变送器的校准信息的方法,这些信息存储在器件内部,需要时可以下载到主控制器中。TEDS具体规范由IEEE制定,称为IEEE P 1451.4。
Transimpedance Amplifier (互阻放大器)  将电流转换为电压的放大器,是光纤通信模块的常见器件。

互导单位是欧姆。
 Transistor (晶体管)  基本的固态控制器件,可根据第三端的电压或电流确定另外两端之间的电流流通或禁止。

通常用硅材料制作,也可以用其它半导体材料制作。有两种主要类型:FET (场效应晶体管)和双极型晶体管(BJT)。

第一种晶体管由贝尔实验室的Michael John Bardeen、Walter Brattain和William Shockley于1947年发明。
Transmitter (发送器)  能够接收信号或数据并将其转换成媒介传输(发送)形式的电路,通常需要传输一定的距离。传输媒介可以是无线或有线形式。

例如:

无线电广播发射模块能够将信号调制在载波上,并通过电视广播设备发送。
超声传感器以超声形式发送信号
线驱动器用于驱动背板
接口驱动电路(例如:USB、串口、LVDS)
能够发出光脉冲信号的光纤设备。

Tri-State (三态)  具有三种电气状态的输出:1、0、“高阻”或“开路”。高阻态指输出断开或信号开路的状态,由另一器件驱动(或通过电阻上拉、下拉,避免不确定的状态定义)。

常用于总线架构,可以选择总线上多个器件的任何一个。如果总线上有下拉电阻,三态架构可以实现“或”逻辑,称其为“线或”。

Tri-State是National Semiconductor的商标。
TS16949  TS16949是ISO技术规范,在全球汽车行业与早期的美国(QS-9000)、德国(VDA6.1)、法国(EAQF)和意大利(AVSQ)汽车质量管理系统结盟,与ISO 9001:2000、ISO/TS 16949:2002一起构成汽车相关产品的设计/研发、生产、安装和维修体系所要遵循的质量管理标准。
TSOC  C型引脚、薄型、小外形封装。
TSOP  薄型、小外形封装。
TSSM  温度传感器和系统监视器。
TSSOP  薄型紧缩小外形封装。
TTC  温度转换采样时间。
TTFC  充电剩余时间。
TTIMD  双音交调失真。
TTL  晶体管至晶体管逻辑。
TUE  不可调节的总计误差。
TVM  测试向量监视器。
TVS  瞬变电压抑制器:用于保护电路免受瞬态电压和电流冲击的半导体器件。通常采用工作在雪崩模式、能够迅速吸收大电流的大型硅二极管实现。
Tx  发送。
uA  微安培或微安:表示安培的百万分之一。安培是测量电流的基本单位。

通常用uA表示,u是希腊字母mu的文本表示方式。
UART  通用异步接收器-发送器:将并行数据转换成串行数据的IC,以便传输;将接收到的串行数据转换成并行数据。
UBM  底部焊球金属。
UHF Filter (UHF滤波器)  超高频滤波器。
UI  单位间隔(用来描述抖动的形成);用户信息;用户接口。
ULTRA160  SCSI接口标识,这里,160指每秒可靠的最大吞吐量(以兆位为单位)。
UMTS  通用移动通信系统:一种未来移动通信系统,除其它特点外,在终端和卫星之间提供直接连接。
UniqueWare  一种唯一识别技术。
UniqueWare Serialized (UniqueWare序列)  为带有用户定制数据的1-Wire EPROM芯片提供的工厂编程服务,能够为用户提供一个序列文件,用作硅标识符。
Upconverters (上变频器)  转换到更高频段的频率转换器件,例如:数字广播卫星系统。
URL  统一的/通用资源定位 — 网站地址
USB  通用串行总线(USB):一种标准端口,将外设(如数码相机、扫描仪、键盘和鼠标)连接到计算机。USB标准支持三种数据传输速率:低速(1.5Mbps)、全速(12Mbps)、高速(480Mbps)。
UV  紫外线辐射。
UVLO  欠压锁定。
UWB  超宽带(UWB)是一种宽带(高于中心频率或500MHz 20%)通信技术。UWB通常用于短距离无线通信,也可以通过电线传输。超宽带的优势在于能够以较低功耗承载高速数据,干扰很小。

UWB是现代版的“脉冲”通信技术,通过产生非常窄的脉冲(脉冲波形)实现通信。由于其能量分布在较宽频带,没有明显的载波频率,所以也称为“无载波”或“基带”通信。

一个最原始的例子是:用一把金属锉刀接在电池的一端,电池另一端接电线。将电线在锉刀齿上摩擦,从收音机里可以听到电噪声。

FCC批准UWB介于3.1至10.6GHz之间(似乎没有涉及锉刀、电线等装置)。
V-s  伏特一秒。
V/F  电压-频率转换。
VA  伏安。
Vcc (VCC)  一个电路的电源电压经常用一个字母V和两个相同字母的尾缀表示。两个相同字母一般代表与电源连接或通过一个电阻与电源连接的晶体管的端点。

例如:VCC是一个正极性电源,双极型晶体管的集电极连接到VCC电源或与VCC连接的负载。VSS表示连接到FET的源极等。

V+和V-也经常用来表示电源电压。
VCO  压控振荡器:一种振荡器,其输出频率与输入电压成正比。
VCSEL  垂直腔面发射激光器。
VCTCXO  压控、稳补晶振:可以用模拟电压控制振荡频率的TCXO。
VCXO  压控晶体振荡器:利用晶体建立振荡频率,而且,频率随模拟控制电压的变化而变化。
VDSL  甚高速数字用户线:一种传输高速数字业务的方式,在音频电话线的标准双绞线中传输。VDSH工作速率为12.9Mbps至52.8Mbps。
VFD  真空荧光显示器。
VFO  变频振荡器。
VGA  可调增益放大器。
VLF  甚低频。
VLIF  超低中频。
VLSI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LSI)表示在单芯片内集成了许多器件的IC或技术,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定义“许多”。

与集成电路相关的名词最初出现在1970年,例如:“SSI” (小规模)、“LSI” (大规模)等等,根据每个IC内部所包含的晶体管数量或门电路数量进行定义。但是,由于集成技术的迅猛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数字已经毫无意义。另外,这些数字还与工艺有关 — 模拟器件的VLSI与数字器件的VLSI或存储器件的VLSI相差很大。

最终,当一些学者还在试图定义“ULSI” (甚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时候,工程师们则将精力投入到如何构建更好的器件上,而不再理会那些新名词的定义。

现在,LSI、VLSI已经被当作通用的代名词,用来表示主观上认为集成了较多器件(与同类典型产品相比)的产品或技术。Maxim/Dallas Semiconductor注意到模拟及混合信号更加复杂化的技术趋势,在我们的许多器件中都包含了复杂的控制器,例如:MAXQ微控制器核,与绝大多数模拟器件相比,集成器件的数量提高了许多倍。
VME  VERSAmodule Eurocard或VMEBus,一种微机总线。标准规范在IEC 821、IEEE 1014-1987和ANSI/VITA 1-1994。
VoIP  IP电话:一种通过互联网传输语音(或传真)信号的方法。
Volt (伏特)  伏特(或伏):用于测量电动势(EMF)的单位,即两点之间的电势差。1伏特电势能够为1欧姆负载电阻提供1安培的电流驱动。

为便于理解,可以比作一个水泵,电压相当于水压、电流相当于流量(例如:公升/分钟)。

方程中通常用E表示电动势(表示为:E = IR)。V是测量单位的符号,表示伏特。
Voltage Doubler (倍压器)  一种电容电荷泵电路,产生的输出电压为其输入电压的两倍。
Voltage Margining (电压裕量)  设定输出电压高于或低于标称电压,这样,在所有负载情况下,输出电压都能保持在技术规范以内。
Voltage Regulator (电压稳压器)  连接在电源和负载之间,输入电压或输出负载变化时能够提供稳定输出电压的电路。
VOM  欧姆电压表。
Vp-p (VP-P)  峰值电压。
VRD  电压降压调节器,一种Intel标准,用于母板上“降压”电压调节器。
VRM  电压调节模块:一种Intel标准,用于切换调节模块。
VS  VCO_SEL (控制位)。
VSIA  虚拟插槽接口联盟。
VSWR  VSWR (电压驻波比,有时也称作垂直驻波比),用来衡量无线信号通过功率源、传输线、最终进入负载(例如,功率放大器输出通过传输线,最终到达天线)的有效传输功率。

对于一个理想系统,传输能量为100%,需要源阻抗、传输线及其它连接器的特征阻抗、负载阻抗之间精确匹配。由于理想的传输过程不存在干扰,信号的交流电压在两端保持相同。

实际系统中,由于阻抗失配将会导致部分功率向信号源方向反射(如同一个回波)。反射引起相消干扰,沿着传输线在不同时间、距离产生电压波峰、波谷。

VSWR用于度量电压的变化,是传输线上最高电压与最低电压之比。由于理想系统中电压保持不变,所以,对应的VSWR是1:1。产生反射时,电压发生变化,VSWR增大 -- 例如:1.2:1或2:1。

计算:

VSWR是传输线上的电压比:

VSWR = |V(max)|/|V(min)|

其中,V(max)是传输线上信号电压的最大值,V(min)是传输线上信号电压的最小值。

也可以利用阻抗计算:

VSWR = (1+Γ)/(1-Γ)

其中,Γ是靠近负载端的电压反射系数,由负载阻抗(ZL)和源阻抗(Zo)确定:

Γ = (ZL-Zo)/(ZL+Zo)

如果负载与传输线完全匹配,Γ = 0,VSWR = 1:1。
VU  音量单位。
W  瓦特(W)是功率测量单位,在物理意义上,1瓦特对应于1秒内传递或消耗1焦耳的能量。电功率由下式计算:

瓦特 = 电压 x 电流 x 功率因数

对于直流电路或电阻负载的交流网络,可以不考虑功率因数(这些情况下,功率因数为1)。
W/Dog O/P Flag (看门狗输出标志)  看门狗输出标志。
Wafer (晶片)  半导体制造流程从一个极薄的半导体材料圆盘开始,这个圆盘称作“晶圆”。处理工艺定义为晶体管及其它架构,通过导线相互连接构成所要求的电路。
随后,晶圆被制成“裸片”,裸片经过封装后制成IC。

Wafer Fab (晶圆)  将晶圆转化成集成电路的制作技术成为半导体处理工艺,典型的晶圆加工工艺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在半导体晶片上定义导体、晶体管、电阻及其它电子元件。成像过程定义哪些区域受后续物理、化学处理工艺的影响。
WAN  广域网:任何覆盖区域超出单个建筑物的互联网或网络。
Watchdog (看门狗)  微处理器监控电路的一种功能,能监控微处理器或微控制器内软件的运行。如果处理器陷入“死”循环,则执行相应的操作(复位或非屏蔽中断)。
Wb  韦伯:磁通量(计量)单位。
WB-CDMA  宽带码分多址,源于CDMA的一种标准。WB-CDMA是第三代(3G)移动无线通信技术,能支持高达2Mbps的音频、视频和数据通信。
WDI  看门狗输入。
WDPO  看门狗脉冲输出。
WE  写使能。
Wideband (宽带)  信息容量等级或通信信道的带宽。通常认为64kbits/s至2Mbit/s之间的带宽为宽带。
WiMax  WiMax (微波接入全球互联)是“最后一公里”宽带无线接入机制,可用来替代DSL和电缆调制解调器,由IEEE 802.16标准定义。

Wi-Fi (802.11)覆盖的范围相对较小,半径大约为几百米,WiMax (802.16)的一个基站既可覆盖半径达6英里的面积。

另外,也将其称作WirelessMAN,用作“无线城域网”。
Window Comparator (窗比较器)  一种器件,通常包含一对电压比较器,其输出表示被测信号是否在电压范围以内,该范围由两个不同的阀值(“上”阈限和“下”阈限)所限定。
Window Watchdog (窗看门狗)  微处理器监控电路看门狗定时器的一种特殊功能。用来监视软件运行,一旦处理器陷入死循环,则使复位有效或发出NMI。它不仅检测设定超时周期内的输入跳变,还检测超时周期(窗口)内是否出现“太多”的输入跳变。
Wireless (无线)  射频器件、电路或通信方式。
Wireless Sensor Network (无线传感器网络)  传感器、机器控制器、微控制器和用户接口设备的RF收发器网络,至少有两个通信节点,通过无线传输方式实现。
WLAN  无线局域网络。
WLL  无线本地环路:任何替代有线连接的无线通信方式,为用户提供标准的电话业务。
WR-RD  写-读。
Write Protect (写保护)  任何防止数据误写的方法。可以是硬件写保护,或防止误写数据的文件属性。
WTA  无线电话应用:一种电话扩展规范的集合,用于呼叫和功能控制机制,使终端用户获得先进的移动网络服务。WTA实质上是结合了语音网络业务的数据网络服务。
XAUI  10吉比特以太网特别工作组的创新。XAUI (读作“Zowie”)是一个10Gbit/s接口。“AUI”代表以太网附件单元接口。“X”代表罗马数字10,它意味着每秒10吉比特。XAUI设计为接口扩展器,扩展接口是XGMII,即与接口无关的10吉比特媒介。
XCO  晶体振荡器。
Y/C  Y、C、YUV、Y-Pb-Pr、YCbCr和Y/C (也称为S视频)表示视频信号分量。视频信号的黑、白(灰度信号)为"Y"分量,与色度分量组合后,构成完整的图像信号。

不同的色度分量命名体现了不同的彩色编码方案。

请参考:Video Basics
YIG  钇铁石榴石(YIG)是亚铁磁材料,用于固态激光器和微波、光通信设备。
ZIF  零插入力插座:一类IC插座,可在插入IC后固定IC引脚(通过一个插座旁小型的杠杆),因此无需对IC或其引脚向下用力,即可直接插入插座。适用于需要重复插入或易于磨耗、破损应用。
ZIGBEE  使用IEEE 802.15.4 PHY的频率、物理层和数据层规范的标准短距离、低数据速率通信,由ZIGBEE联盟创建并维护。
ZS  零标度。
ZVC  过零电压。
ZVS  零电压切换。

楼主:
全部完成,好就帮忙顶

网友A:
很好的东西!

网友B:
顶一个,真多

网友C(2011-02-28):
楼主你搞一个PDF也好啊,,,这太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