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零点漂零的问题

楼主(2008-02-28):
麻烦问一下,Pcb中信号线过长会不会引入直流犏量啊?由于信号线太长适当的震动会不会引起直流零点漂零啊?如果是又能如何解决呢?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一般不会由于PCB上线较长引起零点漂移,震动可能使电位器滑动点移动。

网友B:
PCB线通常只引起偏移,不引起漂移

如果是漂移,则只能是温度湿度变化等环境因素造成。

振动造成的偏移,应该从导线切割电磁场考虑,但实际中要考虑maychang所说的那些问题。

网友C:
器件都有一定的时间漂移

楼主:
应该是干扰吧,我说的意思就是在一条信号线上,在线端与线末完全是不一样的现象,就是在线头端信号刚出来到线末端是同一根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