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电路的烦恼

楼主(2008-02-28):
高手指教!
用NE555,高B值三极管,运放分别做了三个触摸电路,用稳压后的直流电源供电时触摸有效,但改用干电池供电就没一点用了,这是为什么呢?欲哭无泪啊……

网友A:
将系统地接到大地试试。

网友B:
没图,不好说

网友C:
系统地接到大地时应该可以

但如果电网停电时,或在野外可能又会失效。

改用电容式的触摸电路。

网友D:
电容式的没玩过呀,

先谢谢了!哪位大兄有没有其它触摸方式的电路呀,比如电容式的

网友D:
还是不好

触摸的方式还是没解决,搞不清了
后来改用驻极体话桐做震动声音传感,话筒灵敏度总觉得不够高,就是用两个三极管做的简单放大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