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产品有市场吗?

楼主(2008-02-29):
断路器,开关,特别是MSN抽屉柜的开关, 其触点通常只有10微欧到几毫欧, 如果接触不良会发热烧坏. 如1000A安,1毫欧就有1000W.
目前,国内外无在线接触电阻监测产品, 该产品技术相当难,不知到底有无市场.

网友A:
MSN抽屉柜的开关是什么意思?

网友B:
楼主在模拟技术发布的同主题帖子已经转往创业栏目

去那里讨论吧。

楼主:
开关柜

中高压的断路器,开关极少保护动作, 主要是大量的低压系统的开关动作相对频繁,容易接触不量.
低压开关柜种类(标准)有多种, 抽屉式:GCS,GCK,MNS,SIMODRAW,SIVACON等,固定式:GGD,SIMOCON,BLOKSET等.还有马达控制中心MCC柜.

网友A:
是否监视触点温度比监视接触电阻更反映事情本质、更简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