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不起作用了

楼主(2008-02-29):
月前给一个产品编了程序,烧到STC12C4052后,LED能正常显示测量的数据;但是最近需要同一批产品,相同硬件,相同软件烧进去后,显示的却是乱码,不知道怎么了,我是用Keil C编写的,就是显示的数字不对了,例如:当是0时,有些断码不亮了,本来不需要亮的还是没亮的,就是少亮段码了

网友A:
只能说你的硬件设计的太娇气了!

只能说你的硬件设计的太娇气了!

网友B:
看一下硬件有没有出现在问题(个人觉得可能性不大)

可能是你烧写程序时设置有问题,比如选择RC还是内部振荡,看门口复位之类的设置有没有错?

网友C:
烧录问题

网友D:
操作硬件的延时不够

网友E:
以上的情况皆有可能……

网友F:
电源、复位有问题吗?

楼主:
re:wayner

电源、复位没有问题,我有六位LED显示,当要1,2位显示测量数据的时候,1,2是显示了,其它的几位也是没有变化的,达到要求,但就显示的就是乱码。

网友G:
这样的故障,原因多着呢

网友H:
程序被被别人或者自己修改过了?

网友I:
应该有不同的地方

细细查找不同的地方,哪怕是一点点的改动。硬件和软件都有可能。
有没有多做几个?先排除个体原因。。。
找到以前的OK品来对比。

楼主:
Re:

烧到以前OK的硬件也出现乱码了,是不是烧录器的问题啊,坏了?
但是我让它光显示单个数字的时候又没有问题,表明烧录器又是好的哦,郁闷死了!

网友J:
*

有这种事?

网友I:
烧录器可能是没问题

问题应该是出在烧录的选项可能没有设置好,特别是晶振这一块。

楼主:
Re:终于好了

显示那边改了下程序,原来是先把发数据通过74LS164发到数码管上,再把相应位LED置位;现在反了下,先置位LED,后发数据就可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前段时间程序不改(先发数据后置位),也可以正常显示的,奇怪了。

网友K(2013-06-10):
你好,hjgum409,可以把你做的,就是用74ls164驱动数码管显示时间程序和仿真图发给我好吗?急需!!!发到我QQ邮箱1870368886,万分感激你。

网友L:
赞同11楼的说法。
每次多做几块板(一般我做5块),可能是个例,但不能忽略个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