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字电话机的设计大家给个方案

楼主(2008-02-29):
  最近想接个活,做个总线式数字电话机,就是所有电话都接在一条总线上比如485,可以实现任意2部电话的呼叫通话,当然只能同时有一对在通话.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语音的数字化和数据的压缩可以采用什么方案好? 用485传输速度能够吗?

网友A:
可以. rs485可达到10Mb/s

网友B:
不切实际

“rs485可达到10Mb/s”不是什么条件下都可以的

网友C:
485的传输速率受总线及现场环境的影响很大

    所以压缩传输是必要的,尤其是长距时。增量AD的数据量较小可以考虑,十几年前的第一代数字准移动网CT2系统就是用了这个技术,该系统在中国仅深圳有建设,当年叫“天地通”,增量AD对带宽的要求最低,几K就可以了。

网友D:
电话线本身就可以管6公里长度

    485有什么优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