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冲突的问题

楼主(2008-03-01):
我用51单片机的串口从上位机上接受数据,然后又通过串口将数据发送到下位机上 送去显示,我感觉这样可以,可是事实上没有成功,不知道是不是接送数据的时候冲突了,有没有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A:
51的串口是全双工的。

网友B:
没有成功的原因有很多

最大的可能是中断程序占用时间太多。

网友C:
串口的速率多大?软件转发协议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