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自动背光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8-07-01):
很多电子表,尤其CASIO,基本都带这个功能,是如何实现的?

别说是用MEMS啊,这可是便宜货上都带的功能!

网友A:
估计是一个偏心的摆动支架,40度角时重块落下接通背光

楼主:
应该不是的,只有这个动作才可以启动背光!

其他动作一般都不会误打开,包括剧烈晃动等!

网友B:
re:

应该是先检测水平! 然后再用一楼的方法!

网友C:
应该是个机械装置吧

网友D:
从动作上看,用机械原理实现的可能性非常大

平置只是触发的先决条件,这样晃动就可以屏蔽掉了。

网友E:
光敏电阻

网友F:
光敏电阻?

那不是只要阻值达到设定值,很多情况下都会开启了?

网友G:
搞两个微型的霍尔开关再配合相应的软件算法,很容易地可

两个开关依靠重力依次开闭,软件上控制好开闭的次序和速度,就可以轻易地滤掉随意的甩晃动作。

关键是这句话:Moving the watch to a position that is parallel to the ground and then tilting it towards you more than 40 degrees causes the backlight to turn on.

网友A:
适当的结构设计是可以解决方向问题的

类似于计步器那个摆动开关

网友H:
楼上还加个水平检测就齐全了

光是检测40度角度,很容易误触发啊

网友I:
用加速度传感器,就像iphone里面的一样

网友J:
9楼 霍尔元件的尺寸很大的 装在手表里面有困难吧

网友J:
我估计里面就是一个类似于钟摆一样的东西

网友I:
应该不是机械的结构,是用加速度传感器,就像iphone里面的

理由是:
机械的东西,可靠性不好
体积大
用微型传感器,我觉得更靠谱

网友K:
LS错! 99%的可能是机械方式

谁说“机械的东西,可靠性不好”??? 恰恰相反,机械的才是最可靠的!

体积大 --谁告诉你的? 知道一个高级机械表里面会有多少个元件吗?它们都很大吗???

用微型传感器,我觉得更靠谱--恰恰相反,什么加速度传感器、霍尔元件等都是不靠谱的,不管是从耗电、体积、成本等方面考虑都可以排除它们

网友L:
机械加延时 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