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020初始化问题求助

楼主(2008-07-02):
急!急!急!急!
各位大虾,本人正在调试一个c8051f020的板子,功能是lcd显示,问题是做板子的老大用
的是P4-P7口,P4.6为rd,p4.7为wr, p6.1为a0,p6.2为cs,p6.0为res,p7为d0-d7,请问各位
大虾,这样有问题吗?可以告诉我怎么初始化吗?要注意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电路没问题

网友B:
莫急!

再急也要先看看文档。何况020的文档还有中文版。用silicon的配置向导配置初始化,很简单。rd,wr,a0,cs,res,就是普通的IO,开端**叉开关,就可以直接操作P4~P7端口寄存器,除了不能位操作外,其他的和P1无异。剩下的就是模拟LCD的时序了。

网友C:
首先设置晶振

网友D:
silabs 的都有例程的,就在网站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