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vs的电压特性

楼主(2008-07-15):
公司做了一批产品,使用15KE36CE双向管,开启时对tvs施加25v正压,关闭时施加18v负压(其实无所谓正负,就是加压大小不同),25v的电压没有明显变化,但有将近一半的tvs的18v电压降到了约14v,向各位请教一下。

网友A:
TVS不是稳压管,不能这么试

TVS不能两端不能长时间加持一个恒定的电压.TVS只能吸收瞬间的高压能量.

楼主:
tvs检测

但是tvs是并连在需要去除尖峰电压的器件上,而在它上面加一个恒定的电压也是正常的吧。
测量了一下,电阻变得只有几K到几M了,好像有点击穿了。
原来做了许多产品很少有这种现象,这批突然比较严重,估计和tvs的质量有关系。
不知道TVS的入厂检测怎么做呢,原来就是测试电阻值,但好像有的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采击穿,哪位知道有什么好的检测方法吗

网友B:
在线是没法量电阻的,按标识应该是36V双向。

网友A:
你这么测试就是在烧TVS

tvs是并连在需要去除尖峰电压的器件上,而在它上面加一个恒定的电压也是正常的吧.

当然不正常.TVS是吸收瞬间高能量,不是持续高能量.你这么测,上一个烧一个

网友C:
不能这么用吧

它虽然也是有齐纳的结构
但是是做突波吸收的,用做稳压管很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