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34063的原理图是不是有错误???

楼主(2008-07-15):
R-S触发器输出驱动Q2基极的,我怎么觉得应该是/Q(Q的反向),不应该是Q直接输出啊?可我找了很多34063的PDF都是Q,难道我要去补小学的课程了?

楼主:
也不对.....

好象只有与门输出反向后接S,而振荡输出直接接与门的输入和R,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当5脚电压高时,R-S触发器输出为低(或不变),而5脚电压低时,Q输出=振荡输出.......

楼主:
是不是应该改成这样?

网友A:
规格书上是正确的

楼主是不是要做芯片,对芯片的内部也要研究这么透?

网友B:
这个图本身是个不精确的图,不好深究

楼主:
to 楼上兄弟.....

好象改了后再分析就差不多了

楼主:
to lyjian ...

34063芯片正好具备电压比较、振荡控制等开关电源芯片所具备的一切功能而且还很通用便宜,所以想研究一下看能不能用到我曾今发的那个60V输入,12V输出的BUCK电路上......

后来我试了一下,其实就是用其开关管来取代TL431,但好象效率不高,可能我某些地方还没调整好......

网友C:
示意图而已

图上也看不出PWM的影子。

网友D:
re

空载的时候很危险

网友E:
MC34063不属于PWM

是最原始的通断方式,“稳压”靠的是关断脉冲输出

网友C:
汗!我一直当它是PWM的

网友F:
原图没错,LZ你怎么想的?

注意:左上角是与门,有0出0
当5脚电压高于基准时,比较器负输入大于正,输出0,与门锁定输出为0

只有当5脚电压低于基准时,输出才有置1的可能

楼主:
to xwj,看我分析的对不——

5脚电压  振荡输出   S端    R端   Q端
   1        0        0      1     1
   1        1        0      0    不定
   0        0        0      1     1
   0        1        1      0     0

也就是说,当5脚输入电压高于基准时,开关管在导通或不确定的状态变化?

网友F:
Wxy8030,你把R和S搞反了!!!

RS触发器又名复位-置位触发器。
R是reset的缩写;S是set的缩写;

要不,就是我们对正负逻辑的理解不同...

楼主:
R-S触发器的方程不是这个吗——

Qn+1=(!S)+R*Qn

Sd=0,Rd=1时,触发器处于置位状态,次态=1
Sd=1,Rd=0时,次态=0,处于复位状态。
Sd=Rd=1时,触发器状态不变,处于维持状态。次态=现态
Sd=Rd=0时,次态=现态=1,破坏了触发器的平衡,触发器处于禁止状态。(工作是不允许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我也忘记了,这还是网上现搜索的......这个描述有错误?

网友F:
我觉得不对,这个描述是负逻辑的

为什么是0置位、复位呢???

楼主:
查了一下课本——

看来网上的描述确实有问题,上面描述里面所有的S、D上应该有个小横杠,方程也反了......

TNND,我在网上能搜索到的都是这个方程,网上的**抄袭的厉害!

XWJ兄对电路的理解比我深多了.......

网友G(2011-07-30):
好像应当有单独的复位信号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