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处使用的保险

楼主(2008-07-16):
我的保险所用的PCB板是一个功能板,它的供电有两种方式:
1,通过DC6V适配器;
2,通过一个电源AC-DC转为15V,再经稳压为DC6V.

就在6V输入处需要一个保险丝,请教我用哪一个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电路性质了

自恢复保险不能严格限定电流,动作时间也较长,如果这将造成危害就必须使用一次性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