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里面有没有类似下面的这个linux命令

楼主(2008-07-16):
ln命令

  该命令在文件之间创建链接。这种操作实际上是给系统中已有的某个文件指定另外一个可用于访问它的名称。对于这个新的文件名,我们可以为之指定不同的访问权限,以控制对信息的共享和安全性的问题。 如果链接指向目录,用户就可以利用该链接直接进入被链接的目录而不用打一大堆的路径名。而且,即使我们删除这个链接,也不会破坏原来的目录。

  语法:ln [选项] 目标 [链接名]

  ln [选项] 目标 目录

  链接有两种,一种被称为硬链接(Hard Link),另一种被称为符号链接(Symbolic Link)。建立硬链接时,链接文件和被链接文件必须位于同一个文件系统中,并且不能建立指向目录的硬链接。而对符号链接,则不存在这个问题。默认情况下,ln产生硬链接。

  在硬链接的情况下,参数中的“目标”被链接至[链接名]。如果[链接名]是一个目录名,系统将在该目录之下建立一个或多个与“目标”同名的链接文件,链接文件和被链接文件的内容完全相同。如果[链接名]为一个文件,用户将被告知该文件已存在且不进行链接。如果指定了多个“目标”参数,那么最后一个参数必须为目录。

  如果给ln命令加上- s选项,则建立符号链接。如果[链接名]已经存在但不是目录,将不做链接。[链接名]可以是任何一个文件名(可包含路径),也可以是一个目录,并且允许它与“目标”不在同一个文件系统中。如果[链接名]是一个已经存在的目录,系统将在该目录下建立一个或多个与“目标”同名的文件,此新建的文件实际上是指向原“目标”的符号链接文件。

  例:$ ln - s lunch /home/xu

  用户为当前目录下的文件lunch创建了一个符号链接/home/xu。

网友A:
就是快捷方式啊,右键,创建快捷方式即可。

楼主:
可是把包含快捷方式的文件夹拷贝走的时候

只能拷贝走快捷方式,而不能拷贝走快捷方式指向的那个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