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232的问题

楼主(2008-07-17):
我的max3232ese用了几次过后,就只能发送却不能接收数据了,有时候甚至连发送数据
都不行,都换了几个片子了,电路应该没问题,就是外围5个104的电容啊,片子也应该
没问题,我换了一家买的,结果还是一样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都快疯了  求救!!!顺便说一下 cpu用的是LPC2132

网友A:
检查供电电压和与PC的接口电路

另外注意不能热插拔,尤其是你的系统采用开关电源或PC端无可靠接地时。

楼主:
to chunyang

电源电压3.3V没问题 电源芯片用得是1117-3.3v

您说的PC端无可靠接地是指?

楼主:
to chunyang

另外先连PC端 再连板子 最后给板子上电应该不算热插拔吧

网友A:
如果PC没有可靠的接大地而你的系统和大地间有电气回路

在插上接口的瞬间会打火,器件可能因此受损,跟你的板子是否先上电无关。

楼主:
to chunyang

哦 知道了 非常感谢!

网友B:
104有的时候也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