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串口同时接232和485存在冲突吗?

楼主(2008-07-23):
使用单片机串口通信,232和485使用其中一个,电路设计上想把RXD,TXD同时接到232和485的电平转换芯片上,我想单片机发送TXD应该没有问题,就是接收RXD拿不准,不知道其中一个悬空的话会产生什么影响,一般采用什么措施,我想使用跳线太麻烦了,如何从电路上解决,请不吝赐教,谢谢啊!

网友A:
不能把两个输出较直接接一起,可以通过与门合并后输入

网友B(2012-03-05):
TXD可以接在一起,RXD接2个二极管1N4148正端,负端分别接232和485的接收端,MCU的RXD必须接上拉电阻,大概1K,形成二极管与门电路

网友C:
既然232、485只用一个那就直接接上呗,需要用485就焊上485芯片,需要232就焊上232芯片,不用纠结。

网友D(2013-10-25):
引用 网友E:
能解析一下为何RXD不能直接接一起吗?

电平竞争。

网友F:
一个人要开灯,另一个人要关灯,你说应该开灯还是应该关灯呢?

网友G:
直接接一起有啥后果,是电平不稳么?

网友H:
在接收端要实现线与结果,对下位机地址要统一编址,这样可以控制下位机的回复时机

网友I:
还是跳线比较可靠

网友J:
引用 网友B:
TXD可以接在一起,RXD接2个二极管1N4148正端,负端分别接232和485的接收端,MCU的RXD必须接上拉电阻,大概1 ...

RxD一般都用弱上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