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费解的难题

楼主(2008-07-23):
为什么我一把220V电源接到变压器输入边后电压就降低为零了呢:

网友A:
一。变压器短路,次级短路也要考虑

同时。你的220V是哪来的?可能有接触不良,线路老化内阻过大?等问题是否存在。
如果220V的内阻(指你测试电压的地方前面的所有部分)没有过大的话,一般不会出现只有0V,而是烧掉变压器

网友B:
也有可能跳闸、烧保险了……

楼主:
谢谢楼上

220V电源外接,变压器输入好几档,220V大概30几欧,100V大概7点几欧。。。

楼主:
补充一点

机器主电接的380V,我的220V电源是供给其中的仪表的,没拆开看,应该是取得其中线电压吧

楼主:
对了,我想起来了

如果变压器输入阻值就是30多欧姆的话,那么只要电线阻值稍微大些不就分走了大部分电压么,那么是不是我的变压器有问题呢,高手指教

网友C:
30多欧姆?

多大的功率?

网友D:
中性线没接好?

网友E:
基础知识过于薄弱,强烈建议充电先

网友F:
30多欧的变压器输入电阻,功率应该至少有几百瓦了...

你的仪表要这么大功率?

网友G:
你那30多欧姆是变压器输入端线圈的直流电阻。别忘了还有电感!

网友H:
可见光

你的零线取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