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图片中邦定IC的型号

楼主(2008-07-23):
   此产品为一款电话抢拨器,用于电话抢拨的。请教附件中邦定芯片的型号,用有什么办法可以知道他的作用,有方法可以代换它吗。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前段时间有人问过,好象是无解

网友B:
音乐芯片

网友B:
模拟交换机上的录音和放音这是这个芯片

你打电话时,有这样的提示:你好,这是XX公司,请拨分机号,查号拨0

网友C:
哦好像是电脑话务员上的

网友D:
应该是CPU吗

HT9270是DTMF解码片,无法完成DTMF码编码输出,故估计是用CPU生成DTMF或脉冲拨号.
理解了电话交换的原理,其实抢号很容易实现.摘机,拨号,听回铃音,遇忙音,挂机,重摘机,重拨号,拨通为止,然后报警给主人,电话已拨通,请及时拨打热线.

网友E:
是单片机

是单片机

网友F:
可能性很多,MCU、电话芯片、音乐片等都可能

要根据整体电路来分析,先去测绘电路图吧。

网友G:
要先了解这个IC在这里的功能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