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磁耦隔离吗?

楼主(2008-07-23):
磁耦是一种数字隔离器,可替代光耦,并在速度、耐温、使用性能等各方面都优于光耦。
 与光耦不同,磁耦是基于芯片级的变压器隔离技术,没有经光耦的光电转换过程。并且体积远远小于传统的光电耦合器件。
 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电力电子、工业控制、各种现场总线、通讯、A/D转换、PDP、等各种系统中。
 由图中可以看出,输入的信号经过一个施密特触发器进行脉冲信号调整,使输入的波形为标准的矩形波。另磁耦还独具直流较正功能,图中的两组线圈起到脉冲变压器的作用,输入端逻辑电平的变化会引起一个窄脉冲(2ns),经过脉冲变压器耦合到解码器,然后再经过一个施密特触发器的波形变换输出标准的矩形波,如果输入端逻辑电平超过2US都没有任何变化,则校正电路会产生一个适当极性的校正脉冲,以确保变压器直流端输出信号的正确性,如果解码器一端超过5US都没有收到任何校正脉冲,则会认为输入端已经掉电或不工作,由看门狗电定时器电路,将输出端强行置为高电平。
专业推广论坛:www.adum.com.cn/bbs

网友A:
关键是性价比的问题

高频应用还是不错的,低频还是光藕实际

网友B:
偶一直再用1300,1301,1100,感觉挺好的

 楼主,偶手上还有adum1100,数量1K,从avnet定的货(有订货合同可查),现在改型不用了,可以降价处理给楼主:)

网友C:
确实好用

还有,adum1400,adum1402等等

网友D:
1100大约什么价格?

网友E:
LZ好像就是灌水的

乐乐,你给他说不顶用,别的不知道,网线的接口用的就是磁耦隔离

网友B:
十几块钱 ,具体得查一下

但价格几乎和1300一样,代理商说是因为1100的出货量比较少的缘故,呵呵

网友F:
磁耦?新名词,看样子是通过磁来实现通断的,那不就是继

扯淡帖

网友G:
晕,变压器啊

网友H:
就是变压器耦合 直接绕 自己做 虽然体积大些 但功耗和价格

楼主:
出差,好久没上二姨家来了

不好意思,我前些时候出差好久没来了。ADUM1100现在用的不是特别多,现在应该在十多块左右,相对来说还是其它的便宜点。
第二:我不是灌水,我是IC应用工程师,主要是做磁耦隔离这块的,所以谢谢音乐乐乐,我只是在做技术推广而已。
第三:就是蛋蛋说的变压器,不错基本原理就是变压器隔离,因为隔离就三种:光电、电感、电容。这个用的是第二种,但是芯片级的,体积很小。SO8/SO16(四通道)。
第四:最近好忙,大家有空可以踩我空间哈,还有我不会在技术交流里关税,我是只小虾,还要和前辈们学习啊!

网友B:
电容的也不错,ti做的

网友H:
re

就是功耗太大
--------------------------------------------------------------
引用 网友B: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按此察看该网友的资料 按此把**加入收藏夹 按此编辑本帖

14楼: 电容的也不错,ti做的

网友B:
是啊,ti的比ad的功耗大

楼主:
大家用过ADM2483吗?

我想问他的PV脚怎么用啊?我想把他和单片机和REST接在一起可以吗?
如果想让他在单片机复位时不工作,怎么做?

楼主:
不是新东西可还是有很多人不懂啊,谁能回答我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