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 图象质量求助

楼主(2008-07-07):
最近一个可视对讲项目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摄象头模块采集到信号后,通过EL5171变成差分信号,用网线传输60m左右,用EL5172还原,送至LCD显示模组,图象感觉被挡了一层薄薄的黑纱,根据摄象头的位置不同,图象质量也不同,如图

怀疑LCD 有问题,换了其他型号的LCD,现象没有重现,但是如果不用差分传,摄象头信号直接送到LCD,原来的LCD也没有此现象

所以现在怀疑LCD,与芯片EL51715172都有问题,目前要求芯片供应商在分析,但进度比较慢

不知道哪位大小碰到类似的问题没,能否指点一下!

网友A:
没做过,根据你的描述,是不是放大的倍数,频率补偿问题.

电路用其他的LCD可以,说明应该与阻抗匹配,信号幅度有关.你说随屏幕不同,现象改变,应该与信号幅度改变有关.单独用视频线也行,这样信号衰减的小,或阻抗匹配的好,不出现故障.看看减小距离,或提高信号幅度,能否改善.

网友B:
高频自激了,用100MHz以上的示波器看看

楼主:
谢谢两位,我试试!

网友C:
电路的抗干扰没有解决好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关注

今天供应商的工程师过来了
很牛的一个人
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下分析
1 首先是因为视频用了4051做8选1开关,其导通电阻不小,但输出没有做相应处理
2 在不改动原电路的情况下,主要对视频的耦合,阻抗匹配,抑制自激等几个方面做了调整,改变芯片外围电路的一些参数
3 再有就是LCD的驱动方式,对同步头的要求比较高,但此方案中同步头没有很好处理,所以出现异常情况

根据以上进行整改,目前已基本能达到要求

另外回6楼的,不是说差分的没有单端的好,而是在距离足够近的情况下,差别不大

谢谢各位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