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锁相环的过来看看!

楼主(2008-07-09):
有没有用ADF411X的,现在遇到一些问题过来请教:
基准我是采用信号源接入的,但是在给PLL供电之后基准输入脚的参考信号会偏移一个正电压,不知道这个是否正常。
还有我用MUXOUT脚检测我的控制字是否写进去,检测结果是基本上几种配置方式都能看到应有的结果,但是预分频的输出信号不是一个标准正弦,不解中...
剩下的我估计还有可能环路没有锁定,望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输入脚有偏置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另外,预分频输出应该不

应该是类似方波吧。

楼主:
to电脑圈圈

我的预分频输出是一个类似ASK的一个东西
那我估计我的控制字其实是写进去了,应该是环路的问题咯

楼主:
另外我想问个问题

我这个PLL芯片是一个电荷泵输出的,那么我怎么对鉴相输出脚进行测试
必须要通过环路对这个电流进行积分转换成电压才能进行测量吗?
还请知道的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你照着数据手册连不是应该就可以了么?

是频率输出不对吗?可能是VCO的器件参数不对,导致振荡频率不能落在设置的范围内。

楼主:
是VCO的调谐端电压不对

当然是按照数据手册连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