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零线电流过大问题???

楼主(2008-07-09):
一电子设备,接线采用三相四线制,工作时每根相线上电流大概为30多安培,但是零线上电流有100多安培,很恐怖!请问原因及如何解决?设备上共有96只220V输入7.5V/30A输出的开关电源同时工作,每根相线上平均分配32只电源,该电源不带功率因素校正功能,是否有关系?是否换成带功率因素校正功能的开关电源可解决零线电流过大的问题?谢谢啦!!!

网友A:
不可能

一电子设备,接线采用三相四线制,工作时每根相线上电流大概为30多安培,但是零线上电流有100多安培,

楼主:
楼上的,这是事实

这台设备我们已经投入使用了,就是零线上电流大,感觉比较危险,每次使用都用钳型表量零线电流的。

网友B:
100毫安吧?100多A???就算你每根相线相位为0度,也才90A啊

楼主:
不用质疑我的问题,零线上电流确实100多安培!!!

零线上电流确实100多安培,可能相线上的电流我记错了,可能是将近40A,感觉好像零线上的电流是相线电流叠加起来的!我再重申一遍,零线上确实是100多安培,不是100毫安,搞了7、8年弱电了,这点还是分得清楚的。

网友C:
难道是谐波过大,你测电流那个家伙已经不实用了?

网友D:
这种接法0线电流叠加是必然的,除非你改3相3线制。380V输入

楼主:
380V输入电源已经问过了

380V输入电源已经问过了,明纬都不愿意做,网上查询有380V输入的开关电源,估计价格会很贵,还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还有为什么这种接法零线上电流叠加是必然的呢?

网友E:
知道为什么要强制功率因数校下了吧

整流滤波电路的线路电流,三次谐波分量很高,三相的三次谐波电流同相,零线上电流的向量和,可想而知了...

网友E:
解决方案

每台电源上串入无源功率校正元件,就一个带气隙的工频电感,类似于气体灯的电感镇流器。
无源功率校正,功率因数不高,但对电流谐波抑制效果不错。

楼主:
PowerAnts请进

PowerAnts请进,现准备再生产一台设备,如果96只开关电源都带PFC,是不是会好很多,不要求零线电流降为0,降低几十安培也是好的。

网友E:
带PFC的电源最好了

我在11楼的叟主意,是改善现有设备

网友E:
主意不错

 相关链接:http://www.henglipower.com/strong-24/index.htm

网友F:
除非全是三次谐波,没有基波

否则零线电流上不到这么大。
楼主最好拿示波器看看电流波形。

网友G:
1楼说的没错

确实会有这种现象,那就是因为三次谐波的问题
而且都是因为开关电源上没有PFC造成的
曾经有一个机房,里面的所有电脑都是以前的没有PFC的电源,
结果不管怎么平衡,零线上的电流都大得出奇,还严重发热
最后不得以,零线换得比相线还粗才勉强解决问题,

网友A:
搞个扼流圈

网友H:
学习了

我们公司的每个电源输出支路都串一个电感,我还以为此电感只是滤波保持恒流的作用,没想到还起到这个一个大的作用(滤出三次谐波,防止地线电流过大)

网友I:
记号

记号

网友J(2012-11-11):
这个好解决。是因为开关电源的整流电路产生很多3次谐波,3相叠加在零线上造成的。我有相关的技术及资料,如有需要,留下邮箱地址,我发一些给你。或者有相关的技术问题,发到fsdh007@163.com,我们可以进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