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桥驱动模块

楼主(2008-07-09):
使用半桥驱动集成模块2104,SD非 (管脚3)端若不使用应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谢谢

网友A:
re

SD 就是shutdown的意思,是低电压有效的
如果接低,那么器件就休眠了,不工作了
所以正常使用的时候,应该是高电平
很简单的逻辑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