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的交流等效图如何画????

楼主(2008-07-09):
(无正文)

网友A:
无线发射的振荡电路

C1,C2,L1组成的振荡频率要接近315MHz,声表稳频,C3使三极管基极交流接地.
f=sqr{1/[L1*C1*C2/(C1+C2)]}

楼主:
.

请问楼主,C3的参数选择根据什么来定?

网友B:
菜鸟的看法

   我觉得是电感3点式电路 C1 C3 是串联的 C2 和R7 应该是 稳定放大器静态工作点的 负反馈电路 crystal 应该是工作在感性状态
还期待 高手点评啊

楼主:
期待高手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