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驱动大1.8英寸数码管的问题

楼主(2008-07-09):
本人画一电路驱动1.8英寸数码管,数码管电压12V,用单片机接HC595驱动(静态}数码管,但该灭的时候还有暗光,显示字型是对的,不知道是电路问题还是程序问题。编个测试全灭不显示,也有消隐较亮的暗光。在这里请教各位指点一下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指点一下

数码管12V

网友A:
数码管要12V电源那么高的吗?用5V不行?

网友B:
hc595当然不行,你要用6B595

另外也要加限流电阻;
1.8寸应该可以使用5V,因为里面最多是2个管芯;

网友C:
同意上楼意见

另外,我也感觉驱动数码管没必要用12v啊?

网友D:
4楼正解

网友E:
74hc595没坏吧?看来这东西质量不错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是我焊接的问题,数码管接限流电阻1K,但用5V不行亮度很暗很暗,可能是3个管芯,用9V可以,我改用9V了效果很好,在此谢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