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对IAR EWARM了解的吗?

楼主(2008-07-10):
ARM, IAR, ST, ck, CST
最近在用这个软件,移植UCOS什么的,都是有现成的例程,但是发现有些例程中有cstartup.s79这个汇编文件,就是做初始化,设置中断向量表,堆栈什么的。但是有些没有,一样可以用,中断向量表是在BSP中设置的,但是堆栈设置就找不到了,(实际上还是用了CSTACK和IRQ_STACK两个堆栈),所以谁知道这个堆栈设置的文件在哪里不?我在工程中的每个文件都看了,都没有。
汗

网友A:
应该是在链接描述文件中定义的……

看看你的链接选项,指定的文件在哪。通常是lnkarm.xcl文件。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club/bbs/showEssence.asp?id=9614

楼主:
我就知道00兄回来

XCL文件中确实定义了两个堆栈,问题是我堆栈越界了。所以想找找有没有描述堆栈的文件,看看是不是因为程序的问题还是板子初始化没正确,这样子看来应该是板子初始化没对了。汗。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汇编启动代码把堆栈位置给设置错了。

楼主:
关键是这个例程没有汇编启动代码。不知道是什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