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看看这个收发电路吧~

楼主(2008-07-10):
要求是单片管脚收发数据,图中BUS+发出数据是22v常高,7v左右是低电平,地是另一个输出管脚。“SHOU MA”为单片机接收数据管脚,“FA MA”为发送数据管脚。
并且要求BUS+与地意外短路时要关断电路,尽量省电,成本也不能过高。
请各位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吧,如何改进啊。

网友A:
B+是干什么的?

楼主:
gaohq

B+就是一个网络,表示那3个点是相连的,没有特殊含义
RB7连接到单片机的一个管脚,启动时此管脚置高,起到开启总线的作用,随后拉低

还有个问题,我想从5v升压到产生22v电压,输出电流大约只有0.几mA左右,请问用哪款芯片功耗比较低啊(性价比要求比较好),34063和2733我拿不准用那个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