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 MAX6951/MAX6950 LED驱动芯片吗?

楼主(2008-07-11):
开发一新品:
单片机是C8051F001,需要用到4位LED.本想用MAX7219(串行接口、8位共阴LED显示驱动芯片),但考虑到C8051F001是3.3V的供电,而MAX7219确是5V的供电,所以采用供电为3.3V的LED驱动芯片MAX6950.

但MAX6950利用独有的复用方案,和LED的接线方式比较奇怪,不知道自己画的原理图对不对,请高手前辈指点!(如下图)

非常感谢!

楼主:
附图:MAX6950与单位显示器的标准驱动器连接

如下图:

网友A:
简单点,4个HC595搞定

网友B:
ER

楼上的朋友,你好!
我查了一下,74HC595的资料,从中看到,它并不是LED驱动芯片呀!(如下图)。74HC595是带三态、锁存功能的串入,串出或并出移位寄存器。

网友A:
HC595是个串入并出得输出管脚扩展器件

每个输出接一个LED脚,

网友A:
记得加电阻限流,

灯亮度控制在差不多就可以了,LED单灯电流不能超过20MA

网友B:
RE

 请教楼上的朋友:
你说的“记得加电阻限流”,是什么意思呀?实在字段上加呢,还是在位选上加呀?

谢谢!

网友C:
加在字段上,用来限制电流

大部分LED屏幕都是高亮度的,静态10mA的电流就很亮了,20mA是安全使用极限

网友B:
RE

谢谢8楼、9楼的指点!

并请问,在使用LED驱动芯片后,还需要加限流电阻吗?
在MAX6951/MAX6950的pdf中有如下的典型应用电路(如图一),在该图中,没有加限流电阻,这也是我此次画原理图的一个根据。

且该芯片的Pin7管脚处电阻为限制峰值电流电阻(如图二):

图一:

网友B:
RE:字段上未加限流电阻的依据二:

在MAX7219 LED驱动芯片的电路中,字段上同样未加限流电阻(但却在位选上加了10欧姆的阻排),R22为模拟亮度调整的电阻。
如图:
此电路图来源:《51单片机 C语言应用程序设计 实例精讲》,戴佳 、戴卫恒 编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2006年7月

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思路,还请前辈高手指点!

非常感谢!

网友A:
MAX7219以前用过,那还是刚出壳的菜鸟的时候,

不记得要不要加限流电阻,加了没坏处,实在不行焊排0欧姆电阻上去,你这个肯定是不上批量的东西。

网友B:
RE

请教14楼的朋友:
1.焊排0欧姆电阻有什么作用呀?是为了限流吗?
2.你说的“你这个肯定是不上批量的东西”,是什么意思呀?

请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焊排0欧姆电阻就是短路拉,

这样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实验后知道到底要不要加,要加多少,不要加的时候就焊排0欧姆电阻直接短路。这样的成本可能有点浪费。但看你的水平,我想你这个东西应该是个简单的实验或控制板,最多做个百来个,所谓上批量就是大批量生产,一次做几千个,甚至几百万个。你想想那样你这个设计得浪费多少钱?焊一个电阻总体成本也要2分呢。不过哪个老板找现在的你做上批量的东西真值得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