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和电容问题

楼主(2008-07-11):
(无正文)

网友A:
电容的大小和输入信号的频率有关,0.1uF

电容的大小和输入信号的频率有关,几十K时,0.1uF可以。
二极管选用快速恢复耐压600V左右的
如MUR160,UF4005等。

网友B:
谢谢楼上

那管脚1和3之间的电容应加多大的?那个电容是滤波的吗?

网友A:
滤波电容

可用一个0.1u小电容+一个10u的电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