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32选1的多路开关?

楼主(2008-07-12):
(无正文)

网友A:
现在难找了

当年Mitel有,用于程控空分交换系统。

网友B:
用4个8选1的,这样的话方案就多了去了

网友C:
LS怎么算的?4个肯定不够的

网友D:
LS怎么算的?4个肯定不够?

可以考虑用16选1的多路开关,这样的芯片倒有不少,如4067或DG406。用两片就可以了。

网友B:
晕~确实不够,哈,不过16选一的开关也不少

楼主:
谢谢各位

用8路或16路的也可以,但需要输出关断和开启,还担心关断时有漏电流.

网友D:
楼上的CS2接错了吧

楼主:
是接错了,只是一个示意图,谢谢

楼主:
4067不支持双电源,DG406不好买啊

还有其他支持双电源(-5V--+5V)的好买的16选1吗?

楼主:
max336怎么样?

有哪位用过

网友D:
4067可以使用双电源供电

你可以把VSS接到负电源,只要VDD-VSS不大于极限值就行了。
只是VSS接了负电源后控制就麻烦了一点,因为控制电平是参考VSS的。

楼主:
谢谢,lyjian真是高人

网友E:
呵呵,用过小MCU自己做做看。。。

网友F:
ADI的ADG7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