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个电路

楼主(2008-07-14):
(无正文)

网友A:
交流电压是双向的,交流电流也应该是双向的

看不出来你的电流输出是双向的

楼主:
2楼 这个电路能实现交流电压转换为交流电流吗

我把LM358的4脚改为-12V 不能实现交流电流信号  你有没有好的方法  谢谢

网友B:
图片上传不成功

你可以用运放实现
高于0电平的用跟随器
低于0电平的用反向放大器(1倍放大)

网友C:
再找个图吧,实在找不到就用个电阻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