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音量控制芯片PT2259

楼主(2008-07-18):
看PT2259的数据文档,也听说,那个芯片可以同时控制一个通道,也可以之控制一个通道
但我遇到的情况是,我先对左边的通道配置,在对右边的配置,结果是左边的没有声音输出,右边的就有,请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那个芯片一个时刻只能有一个输出,
请指教

网友A:
不可能,肯定可以同步控制或分别控制

分别控制时也不会互相影响,是你的操作有误。

楼主:
我现在每次配置都两个一起进行

结果就可以,我也搞不懂为什么,原来分开来配置,现在一起配置,搞到我程序代码占用空间增加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