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发器的esd问题

楼主(2008-07-20):
我用了一个74lv109触发器,用按钮给他的cp相连,k接地,其他的接电源,现在发现打ESD时非常不稳,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将cp接线去掉悬空或者置高拉底都不行,有没有人用过触发器的,给我解释一下,或者有没有别的方案,我要的是按一下,能有一个稳定的翻转就好了,要是能把这个搞好,我请客吃饭啊。谢谢!!

网友A:
你用进口按钮会好一点

根治方法:
1. 在按钮与cp之间加RC微分电路
2. 在按钮与cp之间加单稳态电路
3. 在按钮与cp之间加SMT整形电路

网友A:
哦,看走眼了,lz是问ESD测试不稳问题

建议不要用74lv系列,那是低压系列,你改用普通系列或74HC系列,把供电抬高会有改善的

楼主:
谢谢

谢谢您的建议,我今天就去试试看,希望能够解决

楼主:
不行

不太理想,我有些不明白,ESD时,地上的电放到哪去啊?这时候整个系统的电平时怎么样子的呢?
我打空喇叭会引起触发器翻转,距离挺远的了,到底怎么感应的呢?

网友A:
印板引线,ic引脚都是引雷的东东哦

想办法做金属屏蔽罩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