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阻容降压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无正文)

网友A:
应该不会吧,这种电容都是那大个头的。

网友B:
理论上电容不耗电的

网友C:
注意在电容中,电流和电压之间的相位是相差90度的

楼主:
还是00说的对,谢谢各位

网友D:
不是有传说中的等效电阻吗?

网友E:
楼主作风不严谨。

按你那个图,电容C1几乎没有电流流过!

网友F:
1、这个电路是错的!2、电容不考虑介质损耗和漏电的话不消

因为电压电流纤维相差90度,有功功率为0

3、阻容降压不懂就别乱用,爆炸了或电死人了找谁啊???

网友G:
这个电路电容充满电后就基本上没电流了

同意xwj

网友A:
把R1去掉.

网友H:
不要去掉R1,R1是给C1放电用的

要不然你有可能会被电
D1倒是要去掉或者换个位置

网友A:
那XWJ大侠说图是错的,错哪里啦?

网友G:
回12楼:将D1和C1换个位置你就看出来了

网友H:
加D1只有直流了,电容是不通直流的

另外,最好在电容前加个电流限制电阻。
还有,ZD1的功耗差不多有2W之多,要这么大功率的稳压二极管比较难。

网友I:
这样做法不太好

高压大功耗,你这样的电路只能用在你的实验上吧,如果真的要这么做,我给你一改动,也许会好些.
要做这种不隔离的直流功率电路,最好还是用IC,简单安全又便宜,就是用分立元件搭出来的电路也是可行的.
从AC上取电,最重要的安全,不建议楼主这么简单的做法,后患无穷的.工程师就是要用最低的成本做出高性能的东西.

网友J:
13楼的不当教授可惜了

网友K:
楼上的图是典型的阻容降压电路,赞同

网友L:
回答

15楼的想什么呢,这样做,很危险。那个是泄放电阻,不能去掉,必须并联。之前加的那个10欧没什么意思的,容值应该是0.47uF,而不是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