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中的Timer_A,Timer_B 在捕获模式下最短的捕获周期是多少啊?

楼主(2008-07-25):
急急急,谢谢了先  在线等

网友A:
这个怎么说呢?你要多短?短到一定的时候,你就来不及了

楼主:
不是那个意思啊。。。

只是想知道它的最高捕获频率,在应用中,我想了一下,用最短的指令去读,,的话,它们的捕获频率极限值是多大。或者给个计算公式也行。。。大概说一下。。

网友A:
理论值是1个时钟周期,但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