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看似简单但实则不容易的工程问题,高手请指教

楼主(2008-07-27):
诚心请教工程高手,请不吝赐教:(小弟在此万分感谢!!!)

要设计一个电子厂的工程控制小系统,要求:

1.用途:焊接作业时,使用常开的负压抽风管将松香烟抽走。现在想做一个装置,当有某个工位不焊接时,用叶片自动将此工位的抽风管口封住(当然不是非常严密的封死),这样做是防止所有的焊接工位的抽风口全部打开导致抽风管的负压不足;当须要焊接时,叶片自动打开,抽风管将松香烟吸走。一个焊接工位安装一个此装置。
希望能告知设计思路及使用零件的详细情报(比如品牌、型号等)。

要求:
1) 噪音不能太大。比如不能使用气缸控制,因为气缸排气时的噪音太大。
2) 使用寿命1~1.5年。作动次数=2000次/天*25天/月*12~18月=60~90万次。

网友A:
菜菜先来盖一层

这个设想

是不是可以用气敏元件做每工位控制

呵呵

网友B:
想想自动水龙头的原理

执行部件用电磁铁就行了

网友C:
把手动拉线风门的拉线连到凳子上,屁股抬起就落下关闭

这个问题好象是矛盾的,通风口设计时应该是全部口开启仍能保证正常要求的,要是老板到车间发红包,全部屁股同时抬起来了,风机会承受不了的.哈哈

网友B:
老t的法子简单有效

这种东西没必要“自动”,要求工位人员手工操作即可,管理上采取措施即可。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这样的,

“现在想做一个装置,当有某个工位不焊接时,用叶片自动将此工位的抽风管口封住(当然不是非常严密的封死),这样做是防止所有的焊接工位的抽风口全部打开导致抽风管的负压不足”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用一个大的管道放在生产线上,产生负压,然后开小窗口引分支小管道出来,每个焊锡工位放一个小管,当工人焊锡时,小管的阀门打开,把烟抽走,停止焊锡(但人不离开)时,阀门关闭,以免负压不够。那么这里就需要一个装置来检测工人是否在焊锡,以控制阀门。  但楼主有没有想过如果某个时间所有的员工同时操作怎么办,那个时候小风管会全部打开,岂不是负压不够而抽不走烟雾??
其实我最近也在想弄个抽松香烟的装置,基本和LZ想的类似,不同的是我想每个焊锡工位装个风扇,把烟吸入小风管里面,然后进入大风管,大风管里面再装个风扇把烟排出。

网友E:
自动的实际使用很可能更麻烦!

因为你总要有一定的满足其自动的前提条件,这个条件就将给实际使用带来麻烦!
所以俺也认为手动更方便,使用干脆利落,要开就开要关就关。

自动水龙头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避免接触性的交叉感染,避免细菌传播,也可以免去使用者用完后清洗水龙头的麻烦!

而工作台不存在上述问题。

网友F:
低手的办法:

1.拿起烙铁弹起开关,电磁铁操作阀片通风;反之关风。甚至烙铁手柄上固定一个泡沫塞子,直接顺手往风口上一堵,拿下烙铁就抽风2.风机抽风能力按所有工位同时工作考虑;全部都不工作时,管网负压最大,流量最小(有泄漏),风机负载(功率)最小。

网友G:
电烙铁或烙铁座上有检测开关

拿起电烙铁就开始抽风。可以用开关,温度。震动传感器,光电什么的。

网友H:
用人体感应器,控制气体阀门

但焊接MM座到工委上的时候,就打开气体阀门

网友H:
当焊接MM座到工位上的时候,就打开气体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