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汽车行驶过程中的信息怎么采集

楼主(2008-07-28):
向老师们请教了,请老师们不吝赐教,谢谢!

     汽车行驶记录仪是专门记录汽车行驶过程中的一些信息,如车速,转向灯,大灯,喇叭,等等,要想记录下来这些信息就必须要从汽车内采集到这些信息.

     根据我的了解,从汽车内采集到的信息都是电性信息(也就是模拟或数字信号),汽车上内有个专门接线盒里面有很多个接线口,接线口出来的信号就是汽车车速,转向灯,大灯,喇叭,等等这些信息的电信号,行驶记录仪采集到这些信号后通过微处理器对数据处理后就把这些信息记录在储存器中了,完了就呈现在我们面前。

      不知道我以上了解是否正常,如果正常我有几个问题不太清楚

1,是否每种车上都有这样的接线盒,接线盒里的接线口是否统一标准,如什么口是速度的,什么口是刹车的

2,接线口出来的是模拟信号还是数字信号

    请了解这块的朋友给点帮助,牺牲您一点宝贵的时间Q我下  QQ:81918135   还有不知道那里可以查到方面的资料,有那些书可以参考  谢谢!

网友A:
术语叫仪表盘

这些信号都是开关量,每种车的接线位置都可能不同,车速信号往往还需要利用附加装置采集。

网友B:
re

看是什么车了,不同的车信号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