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teus的仿真中把元件放到外面去了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8-01):
你咋这么狠心呢?

楼主:
R7拿不回来了

网友A:
拿不回来就删掉,在放一个

楼主:
也删不掉,没找到方法

网友B:
我的放到设置的区域外能移动的

LZ可以把编辑区域设大一点,让R7在区域内,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后再调整区域。system->set sheet sizes

网友C:
你用的什么版本?!

我的是可以直接移动过去的,先选中,然后拖拉过去了

楼主:
用的是6.9

引用 网友B: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6楼: 我的放到设置的区域外能移动的

LZ可以把编辑区域设大一点,让R7在区域内,移动到合适的位置后再调整区域。system->set sheet sizes

这招可行,谢谢

网友C:
呵呵,我用的7.2SP2版本

6.9版本以前装过,使用中未遇到这个问题,现在用7.2SP2了。。。

网友D(2013-04-06):
我的也可以,想拖到外面里面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