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5532为什么输入“双极性”控制字,输出就全零。

楼主(2008-08-01):
cs5532配置寄存器输入0x00000000,通道寄存器输入0x32003200(单极性),得到内码正常。
如果配置寄存器输入0x00000000,通道寄存器输入0x32403240(双极性),得到内码就成0x000000(全零)。
不知什么原因。

楼主:
找到原因,以VREF-为基准,输入共模电压超2.5V。

网友A(2011-03-01):
通道寄存器输入0x32403240--------------------单极性

网友B:
我用的CS5532读出来的AD数据波动很大,设置的放大倍数也不对,不知道什么原因,寄存器没设置障好吗?请指导。。。。

网友C(2011-04-02):
能保证传感器的输出不波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