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电源脚的问题

楼主(2008-08-02):
9脚电源脚在电路板上是悬空的 但是量得此脚9伏的电压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内部供给这个脚的

网友A:
再仔细看看电路,用电阻档测量一下

网友B:
内部有二极管的原因

楼主:
还是不懂

这个是非门吗 怎么没见达林顿管啊? 芯片内部结构的非门和二极管是什么意思?3楼说的内部有二极管是怎么解释的?谢谢网友来帮帮我解释下

网友C:
IO口灌电的问题

楼主应多看看DATASHEET.很多芯片都会在IO口上加二极管保护,这样就导致了IO口灌电问题.
比如本来VCC是3.3V,如果在IO口上有5V输入,这就很可能导致VCC变成4.7V(5.0V-0.3V).
还有有时候对MCU系统,如果MCU的IO口带二极管保护,如果想通过关MCU的VCC来让MCU停止工作的话,有时发现并没有效果,因为其它VCC没有切断而又与MCU有连接的芯片就很可能通过IO口灌电给MCU使用.当然对其他芯片如SRAM等也可能如此.

网友C:
4楼,要说也只能跟或门能挂上勾

4楼,要说也只能跟或门能挂上勾,建议多看看书.

网友D:
唉… 建议LZ先去仔细看看uln2003的DataSheet

网友E:
同意3楼的朋友说的。

楼主:
不懂

 内部有二极管的原因   还是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