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什么原理?

楼主(2008-08-02):
危险液体探测仪

  这种手持流体探测仪,是一种独特的革新产品,它主要被用来对密封容器内的易燃易爆液体进行无接触的探测。它能快速安全地检查各种不同材质容器内的液体,而且不需要破坏容器上的封印或者标签。探测仪就放在一个手提包大小的黄箱内。在现场,一名特警拿出感应器,分别对饮料和汽油进行测验。当感应器贴近饮料,指示灯为绿色,说明容器内的液体为非可燃性;贴近汽油,指示灯为红色,说明液体具有危险性。"这种探测器灵敏度高,能实时显示探测结果。可以说,是液体危险品的克星"。

网友A:
沙发,这个东西好像现在用得很多,

等高手解答

网友B:
利用微波脉冲对不同介质介穿透及反射能力是不同的这个特

智能型微波式液位计

  产品分类:仪器仪表/物位仪表

标准库名:智能型微波式液位计

主要规格:

用  途:

  查看公司介绍    打印本页

详细介绍

YK-YWB-01智能型微波式液位计 智能型非接触微波式液位计价格低廉,二线制仪表,适用于防爆场所。 YWB二线制仪表用于对储藏,暖冲罐,稳波管,旁通管中的液体、颗粒、浆料的物位进行非接触式测量,不受温变、惰性气体和蒸汽的影响。YWB采用微波脉冲(PTOF)测量方法,并可在工业频率段内正常工作,波束能量较低,可安装于各种金属、非金属容器或储藏罐内,对人体及环境均无伤害。 ▲ 特性 ·成本低,二线制回路是差压仪表、平衡浮子的理想替代产品。回路供电既节省电缆又易于系统集成,非接触式测量不受被测介质物理特性变化的影响。 ·HART或PROFIBUS-PA通讯协议1 1/2"螺纹,法兰,连接型式灵活适合不同要求。屏蔽管不受接管内部冷凝及粘结的影响。 ▲测量原理 ·微波测量原理 YWB是"俯视式"时间行程测量系统,用测量探头安装处(罐体顶部)到物料表面的间距。天线向被测对象发射出较短的微波脉冲,发射在被测料位或液位或野味的表面产生反射,并被同装置检测。天线起始处有一将脉冲延迟发射100mm或250mm的屏蔽管,以确保测量不受安装接管处冷凝或粘附的影响。 ·输入 发射及发射波束中的每一点都采用超声采样方法来采集,经信号处理后从而测得介质与探头之间的距离。到被测物表面的距离D正比于微波冲的时间行程t: D=c.t/2 C是波束传播速度因空罐距离E已知,由此可计算出物位 L: L=E-D E的基准点是过程连接的底部。 YWB有一干扰回波仰制功能。比如,仰制波束范围内接头引起的干扰回波。进料或出料燥声由模糊逻辑算法自动仰制。 ·输出 YWB通过输入空罐高度E和满罐高度F及那些能自动将仪表调到满足测量条件的应用参数来标定。对于电流输出型,E和F点分别对应输出4mA和20mA。对于数字输出型,分别对应物位的0%和100%。通到本机显示单元或外部系统接口,可手工或半自动地输入表格进行线性化处理,以便测量球罐,柱形罐,卧罐和圆柱锥底罐等容器的物位。 ·精度 YWB的精度取决于被测介质的特性及测量范围,参见技术参数。 10m以内:±10mm; 10m~20m内:±0.1%。 ▲测量系统 ·4...20mA HAPT输出 无源电流输出叠加HART数字信号 ·可用于操器DXR275进行现场或远程组态 ·可用COMMUWINII软件及COMMUBOX FXA191配合个人计算机进组态。 ·由PLC或电缆单元进行供电。 ·Rackbus系统集成 具有HART输出的几个YWB变送器(或其他设备)通道ZA转换器,可以连接到上位临近总线系统。 每个HART变送器需要一个FXN672接口模块。ZA转换器适用于MODBUS,PROFIBUS,FIP,INTEFBUS等总路线 ·PROFIBUS-PA总线输出 至多32啊变送器(在易爆危险场合为10个) 连接到总线。 段藕合器提供总线电源。 ▲天线选择 测量范围 测量范围取决于:容器特性 被测介质见下图①②③ 若液体特性不详,采用B类 分类 举例 A↓ 非导体液体,如:丙烷介电常数εr小于1.4 B↓ 非导体液体,如:汽油,石油介电常数约1.9~4εr C↓ 浓缩的酸,有机溶剂醋,乙醇,丙酮油水混合物εr约4~10 D↓ 导电液体,如:水溶液,稀释的酸碱 εr>10或8>10m s/cm ▲天线选型表 应用 标准型 卫生间,抗腐蚀,高压(带法兰),低温 仅用于旁通管及稳波管 天线类型 PPS天线 PTFE天线 PTFE旁通天线 屏蔽管长度 100mm/250mm 约20mm 过程连接 螺纹1 1/2 BSPT(R1 1/2DIN2999)或1 1/2NPT ---- 法兰DN50/80/100或ANSI/JIS相仿规格 DN50/80法兰 垫片 无垫片 有或无PTFE垫片 压力/法兰温度 连接部件 PPS,氟橡胶"O"型圈1.4435法兰/螺纹 无垫片:PTFE和1.4435法兰2/螺纹有垫片:PTFE ▲安装要点 ·安装 理想的天线安装应遵循以下原则: 垂直于被测介面 距离罐壁应大于30cm 尽量避开下料区、搅拌器等干扰源。 波束范围内无固定物 尽量避开振动、高压清洗及横向负载 ·接管 接管直径应小于或等于屏蔽管长度; 接管最长度h max; 屏蔽管长度为100mm时,h max=100mm; 屏蔽管长度为250mm时,h max=250mm; ·螺纹连接 必须使用六角安装变送器安装后表壳可旋转350°以便连接至显示器及其他部件 可用PTFE角带进行密封 ·稳波管/旁通管 在管道中安装时天线应垂直于介面,居中安置; 管道内部轻微结垢和凹凸不平,不影响测量; 可用一球阀关闭测量点; 根据管径选择法兰; ·稳波管/旁通管 在管道中安装时天线应垂直于介面,居中安置; 管道内部轻微结垢和凹凸不平,不影响测量; 可用一球阀关闭测量点; 根据管径选择法兰; ·稳波管的设计 为了保证较高的测量精度,设计稳波管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金属结构 定位孔间成180°,定位孔不超过稳波管的1/10,定位孔的个数和长度不影响测量。 ▲用户接口 ·操作键 操作键安装在表壳内,打开壳盖即可操作。 ·基本型(不带VU330) YWB一般有四个按键和一个绿灯。 绿灯 闪烁确认一输入,但运行中绿灯熄灭。 VU330按键用途: "零点"和"满度"输出设置; 锁定或解锁态模式; 定位需要时,触发:容器映图; 复位 随时可用万用表在连接腔的合适位置测出输出电流 ·操作显示模块VU330 YWB还可为组态和诊断提供可选的操作和显示模块。 Micropilot可通过显示模块中的操作矩陈进行组态,实现各级功能,如:干式 调校输入线性化表 显示模块在一般操作中并不必需,可从一个单元移到另一个单元。 ·远程组态 YWB通过HART和PROFIBUS-PA可以实现远程组态: 本机组态仍可使用 对于HART和PROFIBUS-PA输出采用同一矩阵 使用HARTDXR275手操器,矩阵参数以菜单形式显示。 ▲电气连接 ·外壳 有二种外壳可供选择: F12外壳配有防水型接选腔适用于EExia. T12表壳配合分离的接线腔,适用于EExe. ·4-20mA HART输出 二线制变送器具有无源电流输出和叠加的HART数字信号。 采用屏蔽双绞电缆进行接线。 HART输出最小负载250Ω 最大负载: F12外壳:1100Ω,EExia为820Ω T12外壳:750Ω,EExe为750Ω ·电源 F12外壳:标准型16...36VDC EExe16...30VDC ·PROFIBUS-PA输出 PROFIBUS=PA总线输出采用 屏蔽双绞线接线。 电源:段藕合器提供。 ▲技术参数 ·应用 对储罐、缓冲罐(无搅拌、无稳波管、无旁通管)中的液位进行连续测量 ·系统设计和功能 测量原值 微波反射脉冲时间行程(PTOF) 整定 2周期/秒具有干扰回波仰制功能根据整定模式每秒修正测量值 有交辐射率 LuWEIRP 工作频率 标准5.8GHz(ISM频宽),6.3GHz具有FCC认证 波束角 约23° 模块化 一体化回路供电变送器 传输信号 4~20mA/数字通讯信号 ·输入 被测参量 物位,取决于微波脉冲从变送器至被测物表面并返回的时间行程 测量范围 20m,零点和满度均可调 ·输出 类型 4~20mA模拟量输出,叠加HART数字信号; PROFIBUS-PA总线输出 输出信号 模拟量:输出电流有效范围:3.8mA~20.5mA 数字量:-19999~+19999 输出分编率 10bit(等效于0.1%测量极限值或ma) 负载(模拟量输出) 报警信号 可调:最小,最大或锁定;模拟量,最小3.85ma,最大22.0ma 数字量:最小-19999,最大+19999 输出阻尼 0-250S可调 ·精度 参孝条件 快速从金属平面反射,环境温度25℃,大气压力,输出调到满量程 测量误差 0~10m:±10mm10~20m:极限值±0.1% 分辩率 模拟量:优于0.1%(13uA) 数字量:1mm ``重复性 ±10mm 时间设置 ≤2min 预热时间 30s 环境温度影响 极限值的±0.07%/10°K 过程温度影响 极限值的±0.01%/10°K 工作压力影响 工作压力 1bar 16bar 40bar 20℃ 0% -0.4% -1.2% 150℃ 0% -0.2% -0.6% 输出负载影响 ±0.02%/100(重新调校后可忽略) 线性度 ≤0.06%极限值 ·工作参数 安装 方位 垂直:顶部安装 位置 与罐壁或其他安装件至少有30cm的间距,以保证在微波波束范围内畅通无阻,切不可在下料区内或搅拌器上安装,但在稳波管和旁通管内无任何限制条件。安装时天线尽量与罐壁平行 ▲工况条件(续) ·环境 工作温度 F12外壳:-40℃...+80℃;EExia(T6):40℃...+50℃ F12外壳:-40℃...+80℃;EExe(T6):-40℃...+50℃ 极限温度 -40℃...+80℃ 存储温度 -40℃...+80℃ 保护等级 外壳:IP65,Nema4x,6 天线:IP65,Nema4x,6 气候等级 IEC68Part 2-30GPC 抗温变 IEC68Part2-14Nb(1k/min) 抗振性 EN60068-2-64 电磁兼容器 干扰辐射符合EN50081-1 抗干扰符合EN50082-2和NAMUR工业标准,10v/m ·介质 介质温度 PTFE天线-40℃...+15℃;PPS天线-20℃...+120℃ 工作压力 -1...16bar表压,PTFE法兰40bar, 介质的特性和影响 介质相对介电常数至少1.4,介质常数的变化对测量无影响 ▲机械部件 ·外壳 材质 铝,加铬涂粉,防水型 接线腔 F12外壳(EExia):接线腔内置 T12外壳(EExe):隔爆型接线腔分离 电缆入口 PG13.5(提供密封圈),1/2NPT,M20×1.5,1/2BSP(G1/2)内螺纹 电缆 见电气连接 ·过程连接 类型 螺纹连接1 1/2NPT或1 1/2BSPT(R1 1/2DIN 2999) 法兰DN50,DN80,DN100和响应ANSI/JIS标准 材料 1.4435(SS316L),PTFE涂层1.4435,与产品型号有关 连接部件 见第4页表格 ·天线 尺寸 PPS:360/510mm.PTFE 390/540mm,旁通管约120mm见 第10页 材料 PPS,PTFE/1.4435(SS316L) 密封圈 PPS天线:Viton"O"形圈;PTFE天线:锥形密封圈 重量(带表壳) 配螺纹约:2.5kg,配法兰约:2.0kg+法兰重量 ▲用户接口 键盘 4个按键用于复位,调校和系统加密 指示(外部可见) 绿灯指示数据输入 可选VU330操作显示单元 41/2数字LCD(参数)字母顺序排列矩陈位置显示 4个按键用于输入数据,输出参数和系统加密 与外部系统接口 HART或PROFIBUS-PA,取决于产品型号 ▲电源 电源电压/功耗 F12外壳:标准16~36VDC:EExia 16~30VDC/08W WAI KE 9:BIAOZHUEN 16~36VDC;EExe16~36VDC HAPT协议规格 纹波:47...125Hz;Upp=200mv(500Ω时测量) 最大躁专用:500Hz-10kHz;Irms=2.2mv(500Ω时测量) ▲认证 电气场合分类 PTB EExia II CT3~T6 T II S Exia II CT3 PTB EExe m[ia]II CT3..T6 T II SExemII C[ia]T3 通信 BZT认证G13341J,FCC CGFMR23x CE标记 符合EU条款 ▲外形尺寸

联系方法
                            -->
所在地区:山东/济南
所在行业:
地  址:山东济南经六路362号
邮  编:250021
联 系 人:杨先生
联系电话:0531-87912234
联系传真:0531-87912234
电子邮件:ms.notman@yahoo.com.cn (ms.notman@yahoo.com.cn)给该企业发送信息-->

网友C:
易拉罐封装的,行吗?

网友C:
就塑料瓶而言

用金属探测器的原理就可以了,灵敏度搞高点。
饮料的话,线圈的振幅会有变化,如矿泉水、碳酸水等
绝缘、不含电解质的危险液体则基本无变化,如酒精、汽油、乙醚等

网友D:
有多种原理可以实现

微量分子检测法,这是最可靠的方法之一,但传感器专用,造价昂贵。
光谱分析法,也可以准确检测,但设备体积很难小型化,分析速度较低,对使用人员的要求也较高。
介质比对法,老t、PowerAnts提到的都属于这类方法,楼主帖中所及估计也是这类,设备容易小型化,操作简便成本低,但缺点是存在漏判和误判的可能。
介质比对可以从样品和已知对比物对声、光、电、电磁波、磁场、电场等的反应测试中匹配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