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电流的问题

楼主(2008-08-04):
我们找人做了个无线发射的板子,有一个发射的片子,还有个传感器的芯片,想测一下静态电流。芯片的静态电流人家提供了数据,但我认为是不是没有什么意义,要测就要测整板的静态电流,才能看出电路设计整体好坏,就是直接测无信号输入下的电源两端电流,就是把数字表串入电源回路里面测。另外问下各位高手,如果直接测芯片静态电流,该怎么测啊

网友A:
就是用电流表测而已

    测整体或测部分或某一芯片,将电流表当然也可以是万用表电流档串入相应回路即可,但要注意档位合理,电流表相当于一个电阻,串入过大电阻可能对电路特性造成破坏,这时需要在后面并个适当大小的电容。待机/休眠电流如果做的比较小的话可以先大档位再切换小档位来进行测量 ,这样是为了避免板上电容在上电瞬间的大充电电流对电流表的冲击,测工作电流则要尽量用大电流档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