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无线模块做时间同步,精度20微秒就可以,能做到不?

楼主(2008-08-05):
(无正文)

网友A:
无法简单做到

    无线信号在传输过程会因种种原因产生畸变,反应到信号上是沿在时间轴上的移动且位移量不定,要传输时基信号需要进行特殊编码,且编码方和解码方本身的时钟要求高度稳定,避免附加误差,原理方面可以看看授时台的播出信号格式,但信道的要求还得高很多。

网友B:
以目前的ISM的ic和廉价的玩意儿

无法简单做到

网友C:
我做过

我可以做到 小于1ms   提起GPS的时间信号 传输到目标设备.但是具体到多少微妙就没有测了 ,我用的是900M传输 .

网友D:
难,一般接收电路解调有延迟,不止20uS了,

网友E:
能否同时发射2个固定频率的射频信号做同步基准?

瞎说的,到这里来班门弄斧了.

网友A:
延迟只要是常数多大都不是问题

    这里的关键是信号畸变问题,我在前帖已经提到过这种畸变的影响,而这种畸变是随机的,所以才需要引入具有针对性的编码,授时台、GPS系统都有各自的应对方法,但都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