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同步问题

楼主(2008-08-12):
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大家,我采用的电源是阻容降压法,采用两个125pF并联给系统供电,后经过一个大电阻和5.1V稳压管将电源降至5V,现在几个相同的单片机采用同样的方法供电,一上电就出现单片机运行不同步,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谢谢大家了。

网友A:
125pF有没搞错!

别装懂了.设计有毛病.

单片机运行不同步原因无法分析,没有可用的解决办法.

网友B:
单靠电源上电是不能保证MCU同步的,必须要通过MCU之间的通

楼主:
 125pF有没搞错!

别装懂了.设计有毛病.

单片机运行不同步原因无法分析,没有可用的解决办法.

请前辈指教,我们在LED行业的基本都是这样做的?也可以提供上百mA的电流了。

楼主:
!

这个不行吧,只有逻辑上去同步!这跟外部信号(复位,晶体)和单片机的设计(复位,执行)都相关的,个人认为比较复杂的

楼主:
单靠电源上电是不能保证MCU同步的,必须要通过MCU之间的通信
这个我知道,现在我只要上电的时候同步启动,也就是说,有可能电源不稳造成一个系统先运行,一个系统后运行。另外,中间过程同步在我们这行基本是采用50HZ,AC220V来同步。所以这个不用担心,现在就是上电的时候需要同时启动的问题,(条件是接在同一条AC220V)

楼主: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5楼: !

这个不行吧,只有逻辑上去同步!这跟外部信号(复位,晶体)和单片机的设计(复位,执行)都相关的,个人认为比较复杂的

我不需要很精确,只是需要在人眼不能看见不同步就可以了,如LED跑动时,以1S的速度换步骤就可以了

楼主:
!

宏观上相同的单片机,内部延时并不一样的!都是由差异的,同样的输入信号,在两个同型号的单片机检测有效,不一定会在同一个时钟周期的。
我的观点

楼主:
引用 楼主: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8楼: !

宏观上相同的单片机,内部延时并不一样的!都是由差异的,同样的输入信号,在两个同型号的单片机检测有效,不一定会在同一个时钟周期的。
我的观点

真的不需要精确到US级,我只需要在200mS左右,人眼是看不见的,所以说精度也不需要太高。我只要保证同时启动时间的误差在200mS左右。
现在我怀疑是不是CBB电容的问题,造成不同时启动。如果是的话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比如说,单片机复位时间延长之类的,但是我试了,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B:
估计是标称值是125吧?那样的话表示12后面5个0,即1.2uF

220V/50Hz的情况下,大约是16uF/A,你现在用两个1.2uF的电容,电流最大约为150mA。

如果真的是125pF,那可差了10000倍,输出电流只有15uA……

楼主:
估计是标称值是125吧?那样的话表示12后面5个0,即1.2uF
对。,CBB(CL21)电容

网友B:
要共用时钟和复位电路

网友C:
要靠数市电脉冲来延时、同步

就算有差异至少眼睛是很难看出来的

网友D:
如MCU有复位引脚,可以先上电再释放复位

共用复位,做到200ms内同步启动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E:
lz的东东可能是个庞然大物

是楼宇外墙上的led灯饰屏,不妨做成315M无线同步,所加成本每路不过3~4元,由一个主机发开始信号,其他从机收到信号再起步.硬件也不用作很大改动.

网友F:
同意10楼的说法

C=14.5 I,其中C的容量单位是μF,Io的单位是A

网友G:
每路不过3~4元???TYW前辈不是开玩笑吧?

    对他们来说,每路加3~4元的话.就没有做的必要了----成本就要了老命了!
他们的方案是没有问题的,就是要在MCU上电复位以后立刻做AC过零检测,然后的每一次过零都必须作精细的检测(软件滤波),保证不漏掉一次过零,也不误检一次过零,这样才有做好的可能性;即使是这样,也不能保证几百个MCU永远同步,因为国内的220V/50Hz的市电噪声太大了,所以,最好在LED系统的供电前端再用MCU做一个电源控制,每隔一定时间断电重启一次.
    以上为个人经验和看法,不对之处欢迎拍砖!

网友H:
上电后初始化完毕后,加入一个不应期,或者采用应答通讯控制

楼主:
问题找到了,但是还有问题

谢谢楼上的回复,我找到问题了,问题出在我是使用带ISP程序的单片机,STC系列的,在上电的时候,它首先去询问P1.0及P1.1脚是不是为全0,如果是则执行ISP程序,否则执行用户程序,这中间少则需要几十mS,多的话可以达到0.5S,加上我的P1.0及P1.1脚是使用NPN三极管,无上拉,所以一上电有时去执行ISP,有时不执行,所以出现不同步的现象。

楼主:
需要大家再帮忙

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单片机运行好好的。但是有部分单片机会出现重启现象,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再讲讲我的硬件,硬件是两个CBB电容1.2UF并联,再并一个放电电阻200K--1M的都可以,经IN4007整流,经两个220uF/25V串联在两个电容中再各并一个电阻(分压),得到滤波后的电源,再经过1K/3W的两个并联降压电阻,后面就是一个220uF/25V及5。1V稳压管/104PF电容,给单片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技术交流 ←返回版面

18楼: 上电后初始化完毕后,加入一个不应期,或者采用应答通讯控制
这样的话成本在我们这里就得加上好几块钱了。

楼主:
还有,补

一般重启现象是出现在同一个电源(AC220V)出现了插座插拔的现象,但是我做过实验,插上电转并工作,也不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因为我没有快速发生器,等仪器,所以无法确认问题到底是出现在哪里,所以希望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I:
同步

上电后,每10秒来一个缺波同步。就是将220V断开一个周波,20ms,所有模块都要对这个缺波同步。
电源用可控硅来做一个,每10秒缺一个波。

网友E:
这种阻容降压电路当负载变化较大时电压变化会很大

后果就是那个5.1V稳压管上电流变化会很大,引起输出漂浮较大,若限流不当会直接损坏稳压管导致烧毁其他东东.

楼主:
24楼: 这种阻容降压电路当负载变化较大时电压变化会很大

后果就是那个5.1V稳压管上电流变化会很大,引起输出漂浮较大,若限流不当会直接损坏稳压管导致烧毁其他东东.

这种现象还是没有发生,主要是现在单片机在同一AC220V的情况下有些单片机会重启。